第一次用CBN刀片老泪纵横

楼主(2017-06-21):
工件

工件

这个是工件尺寸,工件是合金钢铸件,粗加工后淬火,硬度60-65左右
现在精加工,纽威斜轨数控,想用CBN刀片,加快生产节拍。
买了几片CBN刀片,对刀都能碎了。。。用的CCGT09T304刀片试车了两个端面和内孔,刀片就磨损了。
想问各位,这活刀杆刀片应该怎么选择,用什么品牌刀片,线速度进给量多少
新手多多包涵!
另外请教这个活加工同心度怎么保证?用什么夹具?

网友A:
CBN具有耐高温,高硬度,高惰性等优点,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对高硬铸铁、普通铸铁、淬硬钢的粗、精加工。

网友:
帮楼主顶贴。
说句题外话,材料不仅仅是硬度一项指标,韧性,导热性等方面,也对切削有影响。建议楼主和CBN刀片厂沟通。
解决了,也希望楼主将结果放在这里。谢谢!

网友:
CBN刀片在目前已经比较好,比陶瓷刀片好。看切削工艺参数是否有不妥的地方。

网友:
我是专业CBN 与pcd超硬刀具生产厂家,欢迎交流QQ691209045

网友:
我们可以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许多汽车厂大批量都用我们产品,线速度在120米到180米左右。同轴度建议反沟,夹持外圆,一刀过,详聊微信18515206697

网友:
可能cbn材质问题,如果不是就是切削参数问题了

网友(2017-07-31):
伊斯卡IC807,本人加工淬火件及轴承效果很好,线速度理论200~300m/min;实际使用根据材质及切削状态进行调整

网友(2019-06-20):
引用 网友A:
CBN具有耐高温,高硬度,高惰性等优点,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对高硬铸铁、普通铸铁、淬硬钢的粗、精加工。

粗加工用它,有点豪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嘛?我也是做刀具的   韩国二和机械   可以加我求求511022560~~  可以给你做个样品 试一试

网友:
粒度不合适吧,破碎磨损可能是太硬了,可以一起交流一下qq1664472286

网友:
您好,我们是专做CBN的厂家,有需要请联系QQ347833001,谢谢。

网友:
和加工汽车凸轮一样。
选用的fesomat机床,伊斯卡C5刀柄,山田CBN刀片。节拍8s。

网友(2020-04-15):
整体CBN还是CBN涂层刀具呢?

网友(2020-08-29):
我们专业生产CBN刀具的厂家,支持非标订做,欢迎来电咨询,。1 5 8 9 3 0 4 8 1 5 8

网友(2020-09-29):
这个用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