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锡炉用什么牌号的钛合金?为什么呢?

楼主(2017-06-21):
求助  锡炉用什么牌号的钛合金?为什么呢?

网友:
IMI160
工业纯钛,抗蚀性优异,比强度较高,疲劳极限较好,锻造性好,可用普通方法锻造、成形和焊接

网友:
建议采用低强度钛合金TA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钛合金比碳纤维重。根据公式F=m/a可知在力相同的情况下质量越小速度越大也就是骑的越快。在短距离时不明显 ...

您这是在水贴么?

网友:
建议用TC4牌号的钛合金材料,优点嘛,耐腐蚀,耐高温,强度高,换句话说就是TC4这种材料相对与其他牌号的钛合金材料要 硬 的多,TC4钛合金的价格就是要贵点,成本可能要高点,要是考虑低成本的话,建议用TA1或者TA2这两种牌号的材料,这两都是工业纯钛,就是材料软点而已,,,优点和钛合金TC4没多大区别。钛材加工厂13186372618曹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