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清洁度测试实战

楼主(2017-06-21):
        最近有一个设备老是发生液压锁泄露,系统压力不正常的现象,分析原因应该是液压油有问题,于是带上装备出发去现场实测。
        液压油到底有没有问题,用数据来说话,走起。

1.装备展示。一台轿车就这么放这里了。

2.打开盖子看看。

3.系统工作一段时间让液压油循环起来以后,接上管子开始测数据。

4.结果出来了,a结果。

5.b结果,还不如第一个测的。
       接下来解读数据,重头戏来了。
        检测结果中ISO 21/20/18/17 是ISO4406 对清洁度的表示方法,其中21/20/18/17是污染度等级代码,

第一个代码表示每毫升液压油大于4um颗粒等级,
第二个代码表示每毫升液压油大于6um颗粒等级,

第三个代码表示每毫升液压油大于16um颗粒等级,
第四个代码表示每毫升液压油大于21um颗粒等级(ISO标准只有前面三位)。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只用两位代码表示的清洁度例如ISO 16/13,这是采用老标准ISO4406-1987的表示方法,只是给出了对系统危害最大的5和15um的颗粒数等级。三位代码采用的是ISO 4406-1999版的新标准,实验方法不同,所以测试的颗粒度尺寸也改变了,结果表示方法与不同。但是结果是等效的三位代码将第一个去掉就直接对应老标准的两位代码。
        ISO的代码对应见下图:

对于液压油清洁度我们其实用的最多的还是NAS等级,一般说的清洁度8级,9级说的都是NAS等级。NAS是美国航天学会制定的清洁度等级标准,指100毫升样品中按大小分类的颗粒数。
NAS等级不同的计数和分级规则。如下表:

NAS等级和ISO之间是可以互推的,下面给出一个简易的对应表格,大家也别费劲计算了。

通过非常实用的上表我们可以看到,我实测的两个结果

a结果:ISO 20/18/16/14
b结果 : ISO 21/20/18/17
各取前三位,查表得:
a结果对应NAS 9级到10级,

b结果对应NAS 11级到12级。
液压系统各行业推荐的精度等级是:

        一般的液压系统在NAS 10到11级的时候就会产生偶发故障,在12级会发生系统性的故障。这次检测的液压油已经不能够满足正常的使用,故障频发,通过数据也反映出液压油确实出现了问题。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过滤系统在工作过程中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造成了系统液压油清洁度不断恶化。国内桶装新油清洁度在9到10级,检测结果也表明过滤系统已经不能够提高液压油的清洁度了。接下来一段时间就要攻克一下这个问题了,有事儿干了。

网友A:
现在有很多的不良商贩把假冒伪劣的润滑油卖给客户,以次充好。

楼主:
感谢还没写完就来捧场。@韩寒11 @喜鹊QX

网友B:
这设备好!我们还处在看颜色闻味道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设备好!我们还处在看颜色闻味道阶段

想要给你特价。

网友C:
现在都细化到这种程度了,但是,我总觉得工业油品怎么也没有早些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细化到这种程度了,但是,我总觉得工业油品怎么也没有早些年好用。

中国的油品研发能力其实并没有落后,但是应用上落后太多了。很多人对液压油的重视程度不够。

网友(点评):
另一方面细分太多,大家不懂用它。

网友D:
新油正品的还是没问题的。我们盾构现场都是在线检测做为参考,以送检为准的。过滤系统没效用,过滤时间和精度有带提高,旁通阀是否有问题?

网友:
楼主很专业啊,给赞了;期待后续之作

网友:
感谢楼主 学习了,期待后续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油正品的还是没问题的。我们盾构现场都是在线检测做为参考,以送检为准的。过滤系统没效用,过滤时间和精 ...

新油就是脏油,这是一个基本认识。在一般的液压系统过滤系统正常的情况下运行一段时间以后清洁度就会提高。旁通阀经检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细化到这种程度了,但是,我总觉得工业油品怎么也没有早些年好用。

不是油不好用!是没有选择到合适的油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很多的不良商贩把假冒伪劣的润滑油卖给客户,以次充好。

有时责任不都在商贩,有时是“逼良为娼”!

合理成本价格在那,非要压低采购价格,都要生存,只能以次充好了!

网友:
还能够自动打印出来,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时责任不都在商贩,有时是“逼良为娼”!

合理成本价格在那,非要压低采购价格,都要生存,只能以次 ...

采购都想物超所值的买到好东西,可以给领导一个好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购都想物超所值的买到好东西,可以给领导一个好印象

充分相信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到底,物超所值在咱们这个行业貌似有点难,没有过季和挥泪大甩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购都想物超所值的买到好东西,可以给领导一个好印象

物有所值是正常状态!

价廉物美、物超所值的事物不存在!往往事与愿违!

网友F:
此类检测十分重要,其实切削液的洁净程度对刀具寿命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但好像真没见几个企业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类检测十分重要,其实切削液的洁净程度对刀具寿命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但好像真没见几个企业在用。

同感。

网友G:
一般污染物都存在于管路里面,钢管,软管加工过程中产生大量的颗粒,外加油液本身的。有没有用过美国奥托克林的管路清洗枪?可以将管路清洁到Nas7级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污染物都存在于管路里面,钢管,软管加工过程中产生大量的颗粒,外加油液本身的。有没有用过美国奥托克 ...

高铁上用这个装备,我们用不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铁上用这个装备,我们用不上啊

我是想说很多搞液压系统的,油和过滤器都考虑了,就是忽略了管路内部的清洁度。最后导致系统寿命不长。

楼主(2017-08-04):
引用 网友D:
新油正品的还是没问题的。我们盾构现场都是在线检测做为参考,以送检为准的。过滤系统没效用,过滤时间和精 ...

国产一般过滤器旁通阀一般会起反作用。

网友:
这个设备要多少钱啊?有国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