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传动机构想换成链条传动,链条怎么同中间活动机构连接?

楼主(2017-06-21):
中间传动机构想换成链条传动,链条怎么同中间活动机构连接?

网友A:
做个压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压板就可以了

把链条里销子去掉换压板吗?

网友:
可以看看带链板的那种链条有没有这样的

网友:
叉车就是链条么 不过跟你的链条不一样
把链条断开,加一个类似于螺杆的东西   螺杆的一端与链条链接。

网友:
带安装板的异型链条很多,随便那家链条厂家样本上都有,椿本链条不错。

网友:
链条断开,销子可以穿孔呀。丝杆一头打孔,或者买两个活接螺丝,丝杆前后还可调,用来绷紧链条。

网友:
淘宝上买,很多!

网友:
专门有程式各样连接的输送链。轴连、板连都有

网友B:
给你看一下我们现场适用的这种链条,可方便固定移动板

网友(点评):
就是这种。。

网友(点评):
只需固定的部分即可,不需要全部改为这一种

网友:
非常同意7楼的观点,

网友:
链条连接杆

网友(点评):
这个调节张力还不错,不知道调节的地方怎么和链轮啮合?

网友(点评):
调节的地方和运动部件连接,只在两链轮之间往复动作,不过链轮

网友:
用输送链都能够解决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看一下我们现场适用的这种链条,可方便固定移动板

这种是中间一部分是这样能固定的吗?其余转动部分还是普通链条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看一下我们现场适用的这种链条,可方便固定移动板

第一次见这样的,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点评):
物流输送板链线常用,回转料道常用

网友:
万能的淘宝

网友:
米思米上的

网友:
链条断开后连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