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柜平面锁、平板弹簧铰链有标准么

楼主(2017-06-21):
如图,就下面的东西,有标准么?
在出图外协。不知道该随便找一家就画呢,还是有标准的,查也没有查到标准

网友:
淘宝上有很多这种锁的,自己做的话,成本会很高的

网友:
还真就都没国标。

网友:
生久柜锁,目前国内做的比较大的一家。

网友:
门铰链原来有轻工行业标准。现在应该不会废吧。

网友:
先确定要采购的锁再画,这个型号尺寸太多了

网友:
生久柜锁,长期以来一直用的

网友A:
这弹簧起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就是辅助复位,没什么用

网友:
我们这边机箱都不外包的,这种小附件也是没有做过高要求,防锈耐用就行

网友:
市场有现成的,再去自己做,除非特定情况,不然就很不划算了。

网友:
外协的时候都是示意一下安装位置和锁类型,有外协厂买现成的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弹簧起什么作用?

那是门的铰链。一般焊接在机柜门上。
弹簧是复位用的。
下面可以用个带台的销轴,放进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