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结构通过L型托架承重,长度如何确定?

楼主(2017-06-21):
如图所示,我想为图二所示的进样器做一个罩子,如图三的solidwork图所示,放置的方式如图一所示。可是这个罩子比较大400*339*360(亚克力板3mm厚),于是萌生了做一个L型塑料(PLA)托架的想法,请问一下这个托架大概要做多长?托架的另一端是通过螺丝把塑料固定在上方的不锈钢抽风罩上的,请求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A:
似乎好像不用L结构就可以额

网友B:
你主要是担心防护罩太大了过重,上面几个螺栓固定不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主要是担心防护罩太大了过重,上面几个螺栓固定不住吗?

螺栓固定在哪里?这个罩子加样品的时候是要拿开的。

网友(点评):
已发em,请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好像不用L结构就可以额

直接挂上去就可以?我打算用3mm的亚克力板,老板说大概有3KG,弯曲处不会断裂吗?

楼主:
(1)如图所示的三个样式,你们觉得哪个看起来比较好看?
(2)自制的L型托架(塑料)断裂了好几个,是哪里设计有问题,有类似的例子吗?(直接上螺丝不用开孔的。)

网友C(2019-07-20):
做成亚克力合页门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成亚克力合页门最简单:

主要是本来想固定在排风罩那里,排风罩是不锈钢的很难打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本来想固定在排风罩那里,排风罩是不锈钢的很难打孔。

钳工随便打洞。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本来想固定在排风罩那里,排风罩是不锈钢的很难打孔。

我一个做设计的,不锈钢孔刷刷刷的打,工人师傅应该更有经验,钻头买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个做设计的,不锈钢孔刷刷刷的打,工人师傅应该更有经验,钻头买好点的

它那个不锈钢罩拆下来很麻烦。总之现在是用亚克力做了一个很大的长方体罩子,把整个仪器套住,然后用一根那种大软管在接到排风罩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