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上的阀杆断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大神给讲一下吗

楼主(2017-06-21):
如题,看着像是拗断的

楼主:
材质为25Cr2MoV

网友(点评):
这得使多大劲才能给大拧断,少说加了一米长杠子吧,

网友(点评):
零件在机加或热处理过程中产生缺陷,应力刚好集中在缺陷处。

楼主:
引用 楼主:
材质为25Cr2MoV

不知道,使我们现场换阀杆,拗断的,我们不是调质,用的高频淬火。然后渗氮。 不知道什么原因断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材质为25Cr2MoV

我猜测也是这样的,加工形成的拉应力太大,内部产生小裂纹,淬火后再加渗氮,硬度太高,没有韧性。位置正好在阀杆的中间部位

网友(点评):
内部有裂纹断裂的地方裂纹处会很光滑,这个看不出有这种状况

网友:
二货把方向拧反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A:
阀杆断裂的内因是不是热处理回火不充分,使材料硬度偏高,脆性 增加;其外因是运行过程中振动使得螺纹受到碰撞和损伤,在应力集中的齿根处开裂扩展。

网友:
断口是扭转断裂的断面。

网友:
猜猜是螺纹处先咬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阀杆断裂的内因是不是热处理回火不充分,使材料硬度偏高,脆性 增加;其外因是运行过程中振动使得螺纹受到碰撞 ...

他们根本就没回火,只用了高频淬火就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根本就没回火,只用了高频淬火就得了

喲,那肯定不行了,一般高频都是自己烧一下,不专业,只是用在不重要的地方

网友(2017-09-24):
有机会试一下激光(选区,局部)淬火。我们提供加工服务。吴俊。电话:135-1168-5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