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PA管怎么切除‘批量生产

楼主(2017-06-21):
尼龙PA管用什么设备切管’我们现在要批量生产。不知道用什么设备,或者什么结构。

网友A:
没齿的旋转盘刀

网友B:
有那种简易的气动冲切机,很便宜的

网友(点评):
是那种有图片吗?3楼

网友(点评):
是那种有图片吗、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做、指导下

网友(点评):
是那种有图片吗、我现在不知道方法.指导下

网友:
按2楼说的那样就行了,关键你切长和速度要求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那种简易的气动冲切机,很便宜的

哪种类型的、有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齿的旋转盘刀

旋转盘刀是哪样的‘
介绍下吗

网友(点评):
这是薄片

网友(点评):
象CD盘那样,外缘锋利

网友(点评):
有哪个结构的供应商吗? 我们想买个有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那种简易的气动冲切机,很便宜的

简易的气冲
我们经理要求管的端面平整
简易的气冲达不到哪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