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一个圆柱斜着旋转切割另一个圆柱

楼主(2017-06-21):
要达到的效果是:如图A,一个圆柱体和一个凹形辊子斜着全线接触。
我的步骤是:如图B,先做一个圆柱体,再新建一个倾斜的基准面,在上面画一个小圆进行拉伸切除,就得到了图2的模样,再将该拉伸切除特征进行圆柱阵列,就得到了图1凹辊的效果。
不足处:因为是阵列出来,辊形表面并不光滑,只能得到近似值,
我的参考是:下面贴上来的彩图,来源于《焊管》杂志。昨日在本论坛曾做过一帖,有兴趣请移步观赏 http://www.cmiw.cn/thread-487918-1-1.html

我的问题是:
1,阵列后,工程图的凹辊表面会有很多断线头,应该如何处理?
2,最主要是,如何利用图A的细圆柱体,也就是图B的拉伸切除特征,直接绕着大圆柱体进行旋转切割,来得到真实的光滑凹辊表面?
3,参考的那个彩色图片图C,其图3上方的话“找到矫直辊的轴线和管子轴线的公共垂线,过此公共垂线和矫直辊的轴线作一个平面...”小弟愚钝,实在不能理解这公共垂线是哪里,这个平面是哪里?

如蒙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A:
单叶双曲面的等距曲面;阵列 放样等距即可;

网友(点评):
谢谢!原本以为曲面只有模具才用得上,竟没学过...

网友B:
工程图的凹辊表面会有很多断线头,一般去CAD做成连线或者块

网友:
过轴线只能做这么一个平面??

网友: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可调整各参数

第四步曲线到手

如果参数合理情况估计会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叶双曲面的等距曲面;阵列 放样等距即可;

不是很明白 还望大侠 细说

网友D:
這意思嗎

网友:
只要有实体交集,都是可以切除的

网友E:
没意义的问题

网友(点评):
层主是业内滴?

网友(点评):
层主是业内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意义的问题

权且层主知晓,俺说说不对大家指教。
      楼主是想得到矫直机矫直辊的辊型曲线,手拿着书不得其解。说来书上是理论推演眼花缭乱,但CAD解法甚是简单,LZ想用SW解出。看来也是不得其法。
      过去这都是“大腕”出数,制出辊子安上开机,里边的计算是秘不示人滴,俺曾经有个伙伴曾悄悄说过:师傅传给他了。看到LZ的前后二贴后豁然。
      首先是两柱体相贯。得到相贯面,相贯面与一面(过辊子轴线和两圆柱体公共垂线的面)相交得一线,就是这一“线”。可以说楼主还没得头绪。

网友:
怎么弄 楼主,按你的方法,可以近似画个曲线旋转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明白 还望大侠 细说

用大圆柱的周作 中心线 ,用圆形做截面扫描;其中圆要约束在小圆柱轴线上;

扫出来就是单叶双曲面;

单叶双曲面向内等距一个小半径,就是要求的曲面。

网友F:
LZ是从题目开始就是错滴!!!俺以为

这两图还要仔仔细细研究研究

网友(点评):
这就是我说的第3个问题,不是从辊子轴线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是从题目开始就是错滴!!!俺以为

这两图还要仔仔细细研究研究

这就是我说的第3个问题,不是从辊子中心面切开那么简单。而如果阵列可避免这个情况,但不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图的凹辊表面会有很多断线头,一般去CAD做成连线或者块

小弟不明白为何会有这些断线。您说的可是用样条曲线连接起来。真希望能得到一个不失真的工程图。

网友(点评):
那是直接由3D图转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权且层主知晓,俺说说不对大家指教。
      楼主是想得到矫直机矫直辊的辊型曲线,手拿着书不得其解。说 ...

“俺说说不对大家指教”,大侠,您还没说多少东西呢,另一位层主也无从指教啊。
即然已豁然开朗,望能指点一二!

小弟太白,望大侠能不吝笔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意思嗎

大侠能否录个整屏的操作?最后那个除料-扫出 小弟竟找不到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大圆柱的周作 中心线 ,用圆形做截面扫描;其中圆要约束在小圆柱轴线上;

扫出来就是单叶双曲面;

是要在曲面功能里么?小弟看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侠能否录个整屏的操作?最后那个除料-扫出 小弟竟找不到命令...

1. 實体掃描除料.

2. 注意"旋轉2"因是作掃除切割用的工具,須單獨為實体不能和"旋轉1"合併成單一實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说说不对大家指教”,大侠,您还没说多少东西呢,另一位层主也无从指教啊。
即然已豁然开朗,望 ...

看图片,对照说明,一字一句,照做就好。LZ做到一半就跑偏了,不应是圆柱滚切😏,应是得一曲线,该曲线才是辊子的轮廓曲线,用该曲线做绕辊轴线旋转切除得到辊体,也等同于车制辊子,才是和书上图片一一对应。像LZ那么做只能是传送辊而不能叫做矫直辊。

网友F:
我的问题是:
1,阵列后,工程图的凹辊表面会有很多断线头,应该如何处理 列阵万万错误
 2,最主要是,如何利用图A的细圆柱体,也就是图B的拉伸切除特征,这一条此前是正确的后面是错误滴错误是后面的东西是LZ加上去滴教材上没有这一部分直接绕着大圆柱体进行旋转切割,来得到真实的光滑凹辊表面?
3,参考的那个彩色图片图C,其图3上方的话“找到矫直辊的轴线和管子轴线的公共垂线,过此公共垂线和矫直辊的轴线作一个平面...”这个面俺图4那个剖分面,两线定一面吗(或一线和线外一点定一面)就是辊子轴线和拉伸切除面到这个轴线的最小距离地那条线(或点)小弟愚钝,实在不能理解这公共垂线是哪里,这个平面是哪里?

 如蒙指教,不胜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實体掃描除料.

2. 注意"旋轉2"因是作掃除切割用的工具,須單獨為實体不能和"旋轉1"合併成單一實体.
...

成功!为您点1千个赞!: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问题是:
 1,阵列后,工程图的凹辊表面会有很多断线头,应该如何处理?* [) V8 ...

谢谢!继续讨论
1.阵列当然是错的,只是想知道断线的处理方法。
3.貌似这两条线组成了一个曲面。。。

网友(点评):
LZ为啥要去处理一个错误的结果泥!

网友(点评):
第3条不知LZ所云。

网友(点评):
第3条不知LZ所云。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情回复!这只是辊子仿真的第一小步。17567410大侠定会很了解,实际这小圆柱体直径是有一个变化范围。而大圆柱体辊形是不变的。于是小圆柱体与大圆柱体的轴线夹角随直径变化而变化,最后得出的结果仍然是二者吻合。这个...例如小圆柱体直径在10至50之间,大圆柱体直径200,二者轴线夹角20至40度之间调整,令二者一直吻合,或接近吻合,二者接触线长度可略不同,求其辊形在何值最合理.......高手何不试试?
上述用于双凹辊,若是用于凹凸辊呢?
注:为不熟悉此机的大侠略讲:轧件有变化曲率,并非直圆柱体。下辊中部约1/3为圆柱体.上下辊错开一定角度,并随轧件直径增大而角度增大。轧件居中,与上下辊面共同吻合。
小弟感觉很复杂!热烈呼唤高手来挑战一下它!对该机不明白可百度,或招呼小弟提供电子书!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继续讨论
1.阵列当然是错的,只是想知道断线的处理方法。
3.貌似这两条线组成了一个曲面。。。

得讲术语,术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得讲术语,术语!!!!!!!!

想一下凹凸辊的最合理设计,我们能不能把它做个差不多?大家争取!或者先忙手里的活,偶尔想想!

网友G:
楼主需要好好研究下帮助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需要好好研究下帮助系统

谢谢!已做出来!感谢不辞辛苦录屏!

网友:
实体扫描切除,这招是对付此题的正解。

但是,扫出来的曲线是个样条曲线,工程图中如何去标注它,以指导加工?

这也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