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 adams能否对螺旋槽建模?

楼主(2017-06-22):
如图所示的螺旋槽,在其它三维建模工具中画好再导入adams进行仿真。
现在想对螺旋升角进行优化设计,因为没法对其进行参数化,只能建好各种升角的模型,分别导入adams进行仿真,很麻烦。
adams能否对螺旋槽建模?或者有没有其它简化模型能够替代这个接触。(是钢球与螺旋槽的“solid to solid”接触仿真)
请@pengjc2001 大侠给诊断下。

网友A:
信息量有点少, 我无法判断 你要基于哪些因素 来优化 螺栓升角。涉及到模型假设及简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量有点少, 我无法判断 你要基于哪些因素 来优化 螺栓升角。涉及到模型假设及简化问题

由于上网不方便,手画了个结构示意图,希望有助于理解。望见谅。
主动和从动轮上有相同的螺旋槽各3个,钢球3个(有保持架未画出)分别落入螺旋槽底部,主动轮被弹簧顶着。离合器是盘式结构,动盘定盘花键等可自行脑补。(图中有黑三角的地方是想表明两个零件是固定在一起的)。工作过程简述如下:主动轮逆时针转时,钢球在槽底未爬坡,从动轮带动离合器动盘打滑;主动轮顺时针转时,钢球爬坡,使主动轮右移压紧离合器动盘定盘。
螺旋槽的升角主要影响离合器的结合时间和脱开力矩。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于上网不方便,手画了个结构示意图,希望有助于理解。望见谅。
主动和从动轮上有相同的螺旋槽各3个, ...

主动轮逆时针转时,钢球在槽底未爬坡,从动轮带动离合器动盘打滑;主动轮顺时针转时,钢球爬坡,使主动轮右移压紧离合器动盘定盘。

先说下对问题描述的理解:
1、最终的转动输出是 从动轮 通过 离合器 输出的。
2、主动轮逆时针旋转,钢球在槽底,此时弹簧压缩量不够,压力不够大,所以离合器打滑。
3、主动轮顺时针旋转时, 钢球沿槽向上滚动,使得主动轮向右运动压缩弹簧,获得足够大的压力后,使得离合器不打滑,实现最终输出。

不知理解是否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动轮逆时针转时,钢球在槽底未爬坡,从动轮带动离合器动盘打滑;主动轮顺时针转时,钢球爬坡,使主动轮 ...

这样理解没问题。
第3条补充一下,由于钢球爬坡产生的轴向行程比较小,弹簧力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压力,所以弹簧压缩一定行程后,主动轮要与弹簧座靠上,直接硬对硬传递正压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理解没问题。
第3条补充一下,由于钢球爬坡产生的轴向行程比较小,弹簧力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压力,所 ...

按使用模型来建模,球和斜面只能是 solid to solid 接触了。
题外讨论:

adams 同时处理6对这样的接触,肯定不合适。从球的使用机制来说,它应该是使得主从动轮由滑动摩擦变滚动摩擦,降低摩擦的作用。真正传递扭矩的是主动轮和套的静摩擦力。

网友(点评):
所以还是想从建模参数化方面来考虑。 6对这样的接触是能运行仿真的,且3个球在各时刻的运动状态基本一致,只是时间花的比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使用模型来建模,球和斜面只能是 solid to solid 接触了。
题外讨论:

这几天找资料,在
http://www.mscsoftware.com/zh-hans/case-studies?field_noderef_applications_nid=All&field_noderef_industries_nid=All&field_noderef_products_nid=24
看到一篇案例《中国大学为核电站救援行动开发有腿机器人》,文档第2页有一段话

潘博士采用SolidWorks 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软件开发了针对机器人设计方案的几何体,并编写了Adams/View 命令语言脚本,将几何体转换成Adams 模型,例如添加关节、轴承及电机。潘博士表示:“Adams/View 命令语言在机器人参数化建模方面表现良好,这是因为我可以通过编程创建单个文件来生成机器人设计,然后只需更改命令语言文件中的数字就可以生成新的设计变量。”
受此启发,去查看了帮助文档中command language,没有收获;又在adams中自建模型文件并导出为cmd格式文件,分析了cmd文件结构,并没有发现关于模型特征的参数(比如圆柱的半径,长度),仅有各marker的参数。猜想案例中提到的方法可能需要使用高级语言编程才能实现,只好作罢。

还有一个想法,感觉可行,但去做时受阻于曲线建模的问题。
想法如下:用螺旋线代替螺旋槽,用两个点代替钢球与螺旋线接触点,两点连线约束在曲线的法线上。
心想螺旋线应该容易建模,但尝试了一下,adams好像并不支持函数直接生成曲线。帮助文档和教程里提到的全都是拟合曲线。现在就卡在这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找资料,在
http://www.mscsoftware.com/zh-hans/case-studies?field_noderef_applications_nid=A ...

潘博士所说的应该是二次开发,可以通过编制用户子程序来满足用户的某些特定要求

网友(点评):
是的,翻看帮助文档,adams支持使用Fortran和C来编制用户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