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m钢板要冲3.5mm的孔,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楼主(2017-06-22):
      如题,现有4mm的冲压件,需要改冲压模具以便在上面冲个3.5mm直径的孔,有什么办法?

楼主:
大神呢?求帮助啊

网友A:
料不硬的话 就直接冲啊 间隙放大一点

网友:
4mm的碳钢板?冲3.5的孔貌似不难

网友:
激光切,分分钟搞定

网友B:
这冲针肯定抗不住啊!4mm算是很厚的板了,而且你孔这么小,只有3.5mm

网友:
一般冲孔直径高碳钢是1.3倍厚度  低碳钢和黄铜1倍   铝0.8倍。

网友:
加工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冲针肯定抗不住啊!4mm算是很厚的板了,而且你孔这么小,只有3.5mm

SPHC的料,真的不行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料不硬的话 就直接冲啊 间隙放大一点

SPHC的拉伸料,说孔太小了冲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冲针肯定抗不住啊!4mm算是很厚的板了,而且你孔这么小,只有3.5mm

工艺工程师那边也这么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艺工程师那边也这么说……

我们这边有很多模具,想你这么小的孔,只能冲0.8毫米左右的薄板

网友:
可以冲的 听我说没错。。。。你发图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