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2):
热浸镀锌钢板(SGCC)和电镀锌钢板(SECC)
一. 热浸镀锌钢板(SGCC)
1.热镀锌的发展
热镀锌是由较古老的热镀方法发展而来的,自从 1836 年法国把热镀锌应用于工业以来,已经有一百四十年的历史了。然而,热镀锌工业是近三十年来伴随冷轧带钢的飞速发展而得到了大规模发展。国内尚无钢厂能生产出优质的材料,主要从国外进口的,台湾有chinasteel ,shengyu steel corporation 两家能生产。主要的特性:1>耐蚀性;2>上漆性;3>成形性;4>点焊性。 用途:极为广泛,小家电产品,外观好的地方。
镀铝锌钢板(SGLD):是一种包含富铝及富锌的多相合金材料。因为铝和锌的特性,使得它比SGCC的有更优异的性能。主要特性: 1>耐蚀性,其能力比SGCC高出很多;2>耐热性;3>热传导及热反射性;4>成型性;5>焊接性.。用途:用在一些要求反射性好的地方,如烤箱内部的反射板,电锅的反射板。台湾的shengyu steel corporation 能够生产。
2.热镀锌原理
将铁件清洗干净,然后溶剂处理,烘干后浸入锌液中,铁与熔融锌反应生成一合金化的锌层,其流程为:脱脂—— 水洗—— 酸洗——助镀——烘干——热浸镀锌——分离——冷却钝化。
热镀锌的合金层的厚度主要取决了钢材的硅含量等化学成份,钢材的横截面积大小,钢材表面的粗糙程度,锌锅温度,浸锌时间,冷却快慢,冷轧变形等。" C% F; ?" _ h2 D1 C
结构分类代号: Z-正常锌花(normal regular spangle):按正常冷却速度结晶而获得的锌花,可作一般用途;
X-小锌花(minimized spangle):冷却速度经特殊控制,锌花尺寸小于正常锌花,适于涂漆和正常锌花达不到要求的其他场合;漆和正常锌花达不到要求的其他场合;
 GZ-光整锌花:小锌花经过光整处理,适于深冲和超深冲加工及表面粗糙度要求低的场合。
加工性能代号: PT-普通用途
 JY-机械咬合
 SC-深冲深冲
CS-超深冲
JY-结构。
锌层重量代号:Z100、Z200、Z275;镀锌层重量是指钢板两面含锌的总量,以每平方米钢板上含锌克数表示(g/m2),如 Z100 表示其含锌量不小于 100g/m2。
3.热浸镀锌的用途
随着工业的发现,热镀锌产品已经运用到很多领域,热镀锌的优点在于防腐年限长久,适应环境广泛一直是很受欢迎的防腐处理方法。被广泛运用与电力铁塔、通信铁塔、铁路、公路防护、路灯杆、船用构件、建筑钢结构构件、变电站附属设施、轻工业等。
 热镀锌的防腐年限久远,但是在不同的环境中防腐年限不一样:重工业区13 年,海洋 50 年,郊外 104 年,城市 30 年。
4、热镀锌的优点
 l1 P(1)、处理费用低:热浸镀锌防锈的费用要比其他漆料涂层的费用低;
(2)、持久耐用:在郊区环境下,标准的热镀锌防锈的厚度,可保持 50 年以上而不必修补;在市区或近海区域,标准的热镀锌防锈层则可保持 20 年而不必修补;
(3)、可靠性好:镀锌层与钢材间是冶金结合,成为钢表面的一部分,因此镀层的持久性较为可靠;
(4)、镀层的韧性强:镀锌层形成一种特别的冶金结构,这种结构能承受在运送及使用时受到机械损伤;
(5)、全面性保护:镀件的每一部分都能镀上锌,即使在凹陷处、尖角及隐藏处都能全面地受到保护;
(6)、省时省力:镀锌过程要比其他涂层的施工法更快捷,并且可避免安装后在工地上图刷所需的时间;
 5、产地:宝钢、烨辉、鞍钢、武钢
 L
二. 电镀锌钢板(SECC
SECC 是一种冲压材料,就是在冷轧板表面镀上了锌层。耐指纹,具有很优越的耐蚀性,而且保持了冷轧板的加工性。防锈耐腐蚀,价钱比较高,镀层厚度通常为(单面)厚度:1.4μ、4.2μ、7.0μ。通用板厚在 0.4~3.2mm。日本电镀锌薄钢板适用牌号:SECC(原板 SPCC)、SECD(原板 SPCD)、SECE(原板 SPCE),SPCC是冷轧板的缩写,Steel Plate Cold rolled Commercial,它有SPCC-SB(平常称之为金光板)和SPCC-SD两种之分: S----Standard Skin Pass 标准调质处理,B---Bright(光面的),D---Dull(雾面的)。可分为普通电解板和耐指纹电解板: 普通电解板又有磷化板和钝化板之分。磷化比较常用,牌号为SECC-P,俗称p料,钝化板有涂油和不涂油之分; 耐指纹板是在普通电解板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耐指纹处理 ,可抗汗水,一般用在不作任何处理的零件上, 牌号为SECC-N。SECC焊接打磨后可作磷化皮膜处理,以防止生锈:脱脂(HCL)8分钟---水洗---水洗---中合2分钟----水洗----水洗----磷化皮膜3分钟---水洗--水洗----烘干。
对于IBM要求钢材一般要满足三个条件:
1. 符合RoHS
2. 通过72 hours盐雾试验
3. 25.4mm间距表面电阻小于1 milli-ohm,否则EMC测试不通过
用途:家电产品 ,电脑机壳以及一些门板与面板,上海宝钢可以生产,但锌层质量较国外差很多。
说明: a.锌 层 代 号 : E8、 E16、 E24、 E32
b.符号 : S-钢 ( Steel)
 j6 fE-电镀 ( Electrodeposition)
C-冷轧 ( Cold)冷轧
第四位: C-普通级 (common)
D-冲压级 ( Draw)冲压级(冲压级)
E-深冲级 ( Elongation)。
c.锌电镀锌层: E - 电镀锌层 。 8 、 16 、 24 、 32 表示锌附着量 ,单位为 g/m2 。
; t! l1 X9 X W7 n bd.表面处理代号 : C - 铬酸系处理表面处理代号
O - 涂油
 K0 GP - 磷酸系处理
S - 铬酸系处理 + 涂油
Q - 磷酸系处理 + 涂油 、 M - 不处理 。
产地:宝钢、南韩浦项、日本、德国克虏伯钢厂、比利时 CKRM 等
颜色区别:
SPCC 看上去很暗,-SB这种很亮所以叫金光板;
SGCC我见过大部分是亮的,小锌花,其实很难看出锌花吧,大锌花很明显的可以看到那种六边形的花块;SGLC颜色上与SGCC差不多,但很显地有小的花斑,很好看的;
SALD与SGCC差多,但是感觉它要更亮些,有时很难区分的;
SECC是这些中最容易区分的,它是那种灰色与以上四种均不同很容易区分; SECC和SGCC,老台分别叫EG,GI料。EG通过电镀形成锌层,GI是把钢板浸到融锌经成锌层。因此,EG比GI的镀锌效果好的多,加工成型性也好。锌花的大小和锌层厚度能说明镀锌质量的好坏,越小(到ZERO SPANGLE)越厚越好。当然,别忘了让厂家加耐指纹处理。

三. SGCC 和 SECC 比对
  热镀锌一般锌层较厚,大约在 10um 以上,防腐能力较强。所以是一种通常采用的镀锌工艺。而电镀锌很薄,大约 3-5um;热镀表面粗糙、明亮,严重者有锌花,电镀则光滑、灰暗(发污)。
电镀法制造镀锌钢板具有良好的加工性能.但镀层较薄,耐腐蚀性不如热浸法镀锌板。 冷镀锌就是电镀锌,镀锌量很少,只在外管壁镀锌(热镀---内外都镀),只有 10-50g/m2,其本身的耐腐蚀性比热镀锌管相差很多。
2.化工一般电镀锌比较多,适用于小部件;热镀锌一般用于电力设备和构件,适用于大的部件和设备。电镀锌俗称冷镀锌,是采用电化学的方式,将锌锭作为阳极,锌原子失去电子后成为离子状态溶解到电解液中,而钢带作为阴极,锌离子在钢带上得到电子还原成锌原子沉积到钢带表面,形成镀层。
热镀锌是先将钢管进行酸洗,为了去除钢管表面的氧化铁,酸洗后,通过氯化铵或氯化锌水溶液或氯化铵和氯化锌混合水溶液槽中进行清洗,然后送入热浸镀槽中。
3.热镀锌板和电镀锌板在镀锌量上有很大的差别。热镀锌的镀锌量不可能太小,一般最小为双面 50~60g/m2,最大可达 600g/m2。而电镀锌板的镀锌层可以很薄,最小达 15g/m2,但要求镀层较厚的话则生产线速度很慢,不适应现代化机组的工艺特点,一般最大为 lO0g/m2 左右。正因为如此,电镀锌板的生产受到很大的限制。
4.热镀锌板和电镀锌板在镀层组织结构上有根本性的不同。热镀锌板纯锌镀层与钢带基体之间有一层稍脆的化合物层,纯锌镀层结晶时大多形成锌花,镀层均匀无孔隙。而电镀锌层的锌原子只是在钢带表面沉积析出,而且是靠物理作用附着在钢带表面,有许多孔晾,极易因腐蚀性质引起点蚀,所以热镀锌板比电镀锌板更耐腐蚀。
5.热镀锌和电镀锌板的热处理工艺也完全不同,热镀锌板一般以冷硬板为原料,在镀锌线上连续进行退火和热镀锌,钢带在短时闻内加热后又冷却,所以强度和塑性受到一定的影响,其冲压性能比同样的冷硬板经专业生产线脱脂退火后的冷轧板差。电镀锌板以冷轧板为原料,基本上保证了冷轧板同样的加工性能,不过其复杂的工艺流程也增加了生产成本。总之,热镀锌板的生产成本更低,应用范围更广,也成为镀锌板市场的主要品种。( ^0 U, N l# K, Z3 I
关于镀锌钢板加工后的防腐问题
采用镀锌钢板有两个目的:
一、是进一步表面处理后防腐能力强;
二、是考虑电磁问题零件需要逃涂(冷轧板+电镀成本大于直接采用镀锌钢板),如果是关键部件,钢板加工后还要进一步表面处理,若是小零件或附件,在北方或干燥地区加工后可以不要进一步表面处理。SECC与SGCC在日常使用中,人们为了追求外观的漂亮,也采用。它比SPCC在喷上闪光漆后的光泽度及反光强度及其漆面效果要好。同时,无需像SPCC需要经过镀层后才能达到喷漆面效果。切断口面生锈,在不受限的情况下,通常以圈圆方式来掩盖。价格是不一定的,偶有SPCC比SECC的原材价还贵的时候。03年冬季就有SPCC短缺现像,价格涨高于SECC。热镀板来做个比如:SGCC是一般用,SGCD是深冲压,SGCE是超深冲压。
 J7 ?# I0 W因此,在使用这些材料时需要根据需要综合考虑,做出最合适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