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lidWorks文件属性更改

楼主(2017-06-22):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SolidWorks软件操作的问题。
      如图,从别人那里拷过来大批的模型图纸,但是发现文件属性无法更改,没有“确定” “取消” “帮助”那三个按键。无论放大、缩小,怎么看都没有。我知道可以更换模板,但是换过之后还要重新编辑属性,工作量太大,不到万不得已不想用那种方法。
     请大侠指点!

网友:
私人订制模板?防止无意更改。

网友:
取消关联试一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说来惭愧,是因为我的显示器太老旧,分辨率比别人低了一筹。换了显示器,把分辨率调到最高就好了。多谢上面两位的鼎力相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说来惭愧,是因为我的显示器太老旧,分辨率比别人低了一筹。换了显示器,把分辨率调到最高 ...

这电脑啥时候的了

网友(点评):
/(ㄒoㄒ)/~~ 为了给公司省钱,换过主机,没换显示器。

网友(2018-09-05):
我还纳闷,怎么可能没有。。

网友:
真是具有戏剧性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