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C精密轴承

楼主(2017-06-22):
请问各位大神,你们谁接触过IBC精密轴承?
欢迎交流..

网友A:
IBC轴承的材料 1、材料所要求的性能: 滚动疲劳强度大,硬度高,耐摩耗性高。 2、保持架材料所要求的性能: 尺寸稳定性好 机械强度大 此外,还需要加工性好。

网友B:
实话实说我只接触过澳大利亚MBA精密轴承,孔径在10毫米以下的小轴承,因为我们单位是澳大利亚MBA精密轴承中国区总代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BC轴承的材料 1、材料所要求的性能: 滚动疲劳强度大,硬度高,耐摩耗性高。 2、保持架材料所要求的性能: 尺 ...

德国品牌和技术,是实力派了。
你有听过ATC涂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话实说我只接触过澳大利亚MBA精密轴承,孔径在10毫米以下的小轴承,因为我们单位是澳大利亚MBA精密 ...

这倒没听过,国际上有名的,我只知道德国的INA/FAG/IBC,美国的KAYDON,瑞士的SKF,英国的COOPER,小日本的NSK/NTN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倒没听过,国际上有名的,我只知道德国的INA/FAG/IBC,美国的KAYDON,瑞士的SKF,英国的COOPER,小日本 ...

那倒是,论名气肯定是skf之类的,不过澳大利亚MBA轴承的强项也是精密轴承,如果技术选型的话可以参考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