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缸製造工藝

楼主(2017-06-22):
最近迷上了研究氣動原件,各位大神們有沒有氣缸的製造工藝呀,另外平行夾上面那種導軌學名叫什麼?謝謝了

网友A:
因为缸体内各镗孔都有较高的同轴度要求,故他们的加工宜采用工序集中的原则,即分别在一次装夹下将所有内孔都镗削出来,除此以外A面上的各孔也有较高的位置度要求,所以也要在同一个钻夹具中加工完成。     根据先面后孔,先主要面后次要面和先粗加工后精加工的原则,将A面,B面,D面,E面,F面及缸体内各孔的粗加工放在前面,精加工放在后面,每一阶段中又首先加工A面,后再镗缸体内孔。A面及下面上的孔及M10.M12螺纹孔等次要表面放在最后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缸体内各镗孔都有较高的同轴度要求,故他们的加工宜采用工序集中的原则,即分别在一次装夹下将所有内孔 ...

3年前去一家做氣動的參觀過,加工過程基本上跟大俠所說的差不多,有個疑問缸體為什麼不開模而去全部採用機加的方式。

网友(2020-04-08):
开模铸造吗?不能保证气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