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MT 贴片机定位系统的构建

楼主(2017-06-22):
请教各位大神,目前贴片机上的定位系统目前主要是视觉系统定位,目前我们也有一种玻璃片,长宽高 2mm, 1mm ,0.2希望能用视觉系统来完成玻片的定位给,请问构建这种视觉系统的成本是多高,比较纠结于视觉系统,毕竟这么小,不用视觉定位系统不行啊,

网友A:
CCD最便宜的也要十万左右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D最便宜的也要十万左右了啊

最便宜的也要10W?!你不要把楼主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