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卡的原因

楼主(2017-06-22):
电脑配置如图,刚买的电脑,因为原来文件保存在老硬盘中,所以现在外接了这硬盘,原先购买的电脑系统是WIN10,因好多软件不好用,现在重装了WIN7,运行SW201264位)很卡,求分析。

网友:
你的sw软件是装到你的固态盘里的么?

楼主:
"C:\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这个安装的位置。C、D盘是固态硬盘。

网友:
感觉显卡不给力

网友:
这配置感觉很好了,是图形显示的卡还是?比如打开的时候下面的堵条一下就好了,但是图形会卡主。这种卡就是显卡问题了。如果不是,你把你的文件也复制一些到你的固态里面,看看效果。多试试或许能找到原因。

网友:
配置很牛逼了感覺,臺式還是筆記本?

网友:
显卡不行,重新买个显卡,把那集成显卡关掉。

网友:
明显的显卡问题。这个集显太垃圾了,192M的显存,无力吐槽,CPU完全完全够用,I7-7700K。基本都可以配1060的独显了。很奇怪为啥弄个这么好的U不配个好显卡.

网友:
显卡不行吧

网友:
我感觉,不应该的,这么好的配置,外面买的,肯定配了独显的,是不是大侠你换了系统,所以显卡没装驱动?而且现在有些N卡只支撑WIN10,像1050ti印象中就只支持WIN10系统,换成WIN7就不能用了。

网友:
开机时按小键盘.DEL 键,进入BIOS里 设置显卡内存为 1GB就正常了

网友A:
显示线是不是插错了,插显卡上,是不是插机箱上了,用的集显。讲道理这么好的配置不应该没独显把?

网友:
设计的电脑居然还没有独立显卡啊

网友:
192M显卡 ? 我记得07年买的本本显卡是218的  现在应该至少1G了

网友:
C盘里都是系统,你的安装包不能装到C盘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线是不是插错了,插显卡上,是不是插机箱上了,用的集显。讲道理这么好的配置不应该没独显把?

我也怀疑楼主是这里出的问题

网友B:
不知道 楼主 说的“很卡”,指的程度具体是如何?但是那些说显卡问题的绝对要打脸了,我公司用的电脑 i3  2130的cpu,无独显,无固态,也是装win7+SW2012,除了画大型转配体会显示不流畅,外加用那个photo360渲染卡出翔以外,其他没什么毛病。感觉是楼主软件没装好,或者是中间有卸载过但又没卸载干净,如果时间允许,软件重装一下,甚至系统也重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 楼主 说的“很卡”,指的程度具体是如何?但是那些说显卡问题的绝对要打脸了,我公司用的电脑 i3  2 ...

补个图,U记错了是i3-2120

网友:
显卡,绝对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