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我这东西好做吗,成本大概多少

楼主(2017-06-22):
1497920445(1).jpg 1497920468(1).jpg 材料:不锈钢
绿色:φ120 h 28
青蓝色 φ58 厚度3 h85 螺纹孔φ14
粉红色 φ32 厚度2 h85
螺纹孔φ8
红色 φ82 厚度2 h92

粉红色是悬空的,有根轴连接
求教各位大神这东西是通过螺纹
连接的,绿色是用来旋紧玻璃瓶的。
这东西要能做出来吗,好做吗,大概需要多少钱,尺寸怎么改比较好,模型不过改。或者哪里不对大神指出,我是小白。

补充内容 (2017-6-22 14:16):

网友A:
你设计的产品里有3个桶装半封闭结构,原材料不太容易获得,如果是做模型建议改成管结构和圆板通过螺纹连接。再根据你的设计,选择标准的不锈钢管。

网友:
做可以做.啥材料?论铁做的话,估计价格500元向上吧~

网友:
绿色的内螺纹怎么弄?只能是管件攻螺纹后焊接板了.
其他也是,似乎都是薄壁,只有管件焊接板的工艺了.
你用该吧用途和设计思路提供向,大家帮你改进.

网友:
瓶子盖子么

楼主:
实验室低转速密封搅拌用的,白色是玻璃罐,盖子需要防腐蚀,上面是水封。结构简单加工容易能达到防腐蚀气密性能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计的产品里有3个桶装半封闭结构,原材料不太容易获得,如果是做模型建议改成管结构和圆板通过螺纹连接 ...

这样子,貌似挺好,但是焊接起来好看吗,容不容易焊接桶内焊接密封性怎么样,桶外焊接不。
从学校毕业不久,理论知识有点点,实践知识少,对加工的事情了解甚少,请教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点评):
压力容器都是焊接的,你说密封性性怎样?哈哈,焊接后打磨,其实不好太难看。

网友:
建议采用塑料件做出来

网友:
量大的话开模还可以,实验室用可能也就几个的量,还是用钢板,可以表面进行防锈处理

网友:
请问楼主:用什么材料,要做什么样的表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