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设备智能改造的问题

楼主(2017-06-22):
         我家的机床是PLC控制的,我想通过监测电机电流来反馈机床有没有切削,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取电流信号,取出来的信号又该怎么处理,请各位大神指导。7 p; r: ^# l0 @# ^

网友:
什么电机啊,也不说清,按三相异步说,用一个螺线管取一相电,计算好,过电阻,做一个滑变调节的基准电压,俩信号了,过电压比较器,过mos,输出,可以了不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们公司是在做设备联网,数据采集,专门给悬点焊机开发的电路板检测工人一个零件焊接次数,工人刷卡上岗,技术上没什么问题,检测电压电流都没问题,可以共同交流,QQ:1119309760

网友:
2楼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