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可以做铸造件材料吗?

楼主(2017-06-22):
加工丝母座想用45钢铸造毛坯进行热处理后再机加工,这样可以吗?45钢适合吗?

网友:
有铸钢45, 代号ZG45

网友:
45钢热处理后硬度多少?还车铣的动吗这些有考虑吗

网友A:
45钢是轴类零件的常用材料,它价格便宜经过调质(或正火)后,可得到较好的切削性能,而且能获得较高的强度和韧性等综合机械性能,淬火后表面硬度可达45~52HRC。轴类零件应根据不同的工作条件和使用要求选用不同的材料并采用不同的热处理规范(如调质、正火、淬火等),以获得一定的强度、韧性和耐磨性。 根据你的要求,先调质处理,车完后,根据图纸要求进行合适的热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5钢是轴类零件的常用材料,它价格便宜经过调质(或正火)后,可得到较好的切削性能,而且能获得较高的强度 ...

复制的吧老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复制的吧老铁

老铁是什么意思

网友:
45#钢只能调质用,热处理淬火后其实变形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铁是什么意思

看来研究太深。。。对网络用词都不太熟悉了,敢问前辈多大了。。老铁就类似于哥们,伙计。。铁哥们你这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研究太深。。。对网络用词都不太熟悉了,敢问前辈多大了。。老铁就类似于哥们,伙计。。铁哥们你这么 ...

好吧,我算是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
铸钢件价钱有点高。

网友:
45号钢调质处理,机械性能能满足一般的使用

网友:
这样用不合理吧?选铸钢吧

网友:
要是比较小的毛肧,没必要进行铸造工艺的,直接棒料加工就行,铸造后的毛肧都有硬层,很伤刀片的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2017-08-18):
    该产品多重,铸造以后需退火吗?有质优价廉的工艺。

网友(2017-11-01):
发帖赚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