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阀芯表面结垢处理方式

楼主(2017-06-22):
阀芯长期使用后出现如下图所示的结垢,角磨机磨不掉,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处理方法吗?谢谢!

网友A:
楼主可以采用酸洗的方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采用酸洗的方法解决~

 恩恩 都试试  谢谢大哥!

网友B:
楼主这阀芯是什么地方用的?

网友:
喷砂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阀芯是什么地方用的?

BFG机组上,阀门内介质是焦炉煤气

网友(2017-08-04):
直接上磨床再加工一下了说,余量不够就镀铬

网友(2018-05-09):
学电镀厂,强酸清铣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