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 workbench静力学分析求助

楼主(2017-06-22):
ansys workbench静力分析,添加第一个静变力F1=4+2*sin(1.57*time)静力分析没问题,添加第二个F2=sin(1.57*time)-3,静力学分析报错,这是怎末回事

网友A:
相关的系数工况有增加2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关的系数工况有增加2个吗

请问,相关系数工况怎末找

网友B:
是不是在力的加载上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在力的加载上有问题?

对一个物体加载力,上表面的力默认向上,下表面的力默认向下,当改变上表面力的方向后就会报错,请问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小弟是上表面和下表面合力不变,但两个以正弦规律变化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相关系数工况怎末找

对一个物体加载力,上表面的力默认向上,下表面的力默认向下,当改变上表面力的方向后就会报错,请问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小弟是上表面和下表面合力不变,但两个以正弦规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关的系数工况有增加2个吗

对一个物体加载力,上表面的力默认向上,下表面的力默认向下,当改变上表面力的方向后就会报错,请问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小弟是上表面和下表面合力不变,但两个以正弦规律变化

网友(2017-08-22):
学习下,0.0.0.0

网友:
8个字,经验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