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螺距矩形螺纹加工

楼主(2017-06-22):
数控车怎么编程加工大螺距矩形螺纹。外径60,螺距9mm,车刀用的是外圆槽刀,刀宽3mm,怎么编程加工出来螺纹宽度4.5,螺距9mm的程序?
不知道怎么左右移刀车螺纹

网友A:
和平常一样车,左右移就给Z上刀补啊,又不是普车,小滑板左右推。。

网友:
可以编个宏程序加工,如果不会的话,只能通过改变Z向定位点来加工4.5毫米的槽宽了

网友:
更换起刀点Z的位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平常一样车,左右移就给Z上刀补啊,又不是普车,小滑板左右推。。

嗯,可以了。一开始我以为不可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