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检测沙子含量的传感器

楼主(2017-06-22):
        本人设计的一款产品,需要检测一个容器内的沙子含量,当检测沙子过少了,发出信号给供沙系统进行供料。之前考虑在容器上开口,装上玻璃或者亚克力板,用光电传感器或者超声波传感器来检测容器内沙位高度。但是有个问题,沙子潮湿一点的话就会部分沾到亚克力板上,会影响检测。希望有大神给我提供个帮助,谢谢!

网友A:
称重传感器试试

网友B:
建议采用激光位移传感器,之前我用它来检测过密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采用激光位移传感器,之前我用它来检测过密封环

你说的这个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不会被板上的沙子所干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称重传感器试试

这样的话传感器要装在底下,会影响我的出砂。

网友(点评):
秤砣也不在秤盘下面。。。

网友:
换一个思路,你主要是测量砂的余量,当余量小的时候重新注入。可考虑使用一个棒料在棒料底端放个光感或者位置传感器,当高度低于设计高度时,传感器露出,然后进行补充。这个应该不会出现沙子的问题。

网友(点评):
少看了一段:“但是有个问题,沙子潮湿一点的话就会部分沾到亚克力板上”

网友C:
用电容式接近传感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容式接近传感器试试

电容传感器?它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呢?

网友:
重量传感器是最通用的,粉末类产品行业一般都用,就是因为其他传感器对粉尘是无解的。
楼上说近接开关的不知道怎么解决感应距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