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制图示内槽刀,加工304容不容易断

楼主(2017-06-22):
如图,看下定制这种内槽刀,加工304容不容易断?有师傅说刃口该改成0.3,分两次加工,不知道有没有社友遇到过类似状况的

网友:
刃口小点,切削阻力小,不容易嘣刀,多分几刀走的话,浪费不了太多时间

网友A:
单位是MM吗

网友:
最好分两刀,你这么小,还要考虑出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是MM吗

恩啦

网友:
如何使用?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小的刀钨钢的?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吗?

不确定,问了下车间的师傅,只有试了才知道之前定制过比这个稍微大点的,可以用的

网友:
高转速小进给一点点的刮削凑活着用

网友:
304本来就很硬,用涂层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