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80铸铝的冲击韧性

楼主(2017-06-22):
如题,请教各位关于A380铸铝的冲击韧性,或者告知需要在那里才能查到。

网友:
A380铸造性能好,力学性能较高,可焊性和钎接性差

楼主:
找到了,A380的低速压铸件冲击韧性23.5J·cm-2.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A380的低速压铸件冲击韧性23.5J·cm-2.

哪找出来的?

楼主:
知网上一篇硕士论文里面有提到,他是实验得出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