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带旋转的吹气嘴

楼主(2017-06-22):
各位社友,最近做了几套治具吹芯线(直径18mm左右)裁切后表面的碎屑,使用这种扁型吹嘴四周同时吹,客户反应效果不好,要求带旋转的气嘴吹,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请大家给点建议或者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上海斐卓 我们用过几款你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这种旋转气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海斐卓 我们用过几款你可以咨询一下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这种旋转气嘴

这个我问了,德国伊恩的,报价3000多,交期还得一个多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问了,德国伊恩的,报价3000多,交期还得一个多月。。。。。

交期和预算都超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期和预算都超了吧

主要交期接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