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删除镜像源,特征

楼主(2017-06-22):
solidworks怎么删除镜像源 特征,谢谢

网友:
1 父特征删除了,作为镜像特征的结果也跟着没了
2 删除特征,直接按del键

网友:
del是万能键

网友(点评):
镜像特征也跟着删除,不是要的结果

网友:
删除或保留实体特征命令。

网友:
我只知道二维图可以断开链接然后再删除源,镜像特征保留,但是三维没试过!

网友:
直接镜像的时候不选择合并特征,然后用切除命令切除原特征就行

网友A:
虽说直接对有父级的源特征做一个拉伸切除有些土,但也不失为一个简单实用的方法
不知道楼主建模有没有用实体的习惯,有的话用删除实体这个命令也很不错的
阵列操作中,选择阵列实体,去掉合并实体

模型树中实体一栏(多个实体时才会出现)右键选择“删除实体”;或者顶部菜单栏的特征里面找

选择父级的镜像源实体(们)

确认后就能看到镜像源没了

对比拉伸切除有个好处,就是当你镜像源和镜像有出现交叉时,这个方法依旧能用
觉得有帮助的小伙伴,麻烦“支持”一下,当做点赞吧
                           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说直接对有父级的源特征做一个拉伸切除有些土,但也不失为一个简单实用的方法
不知道楼主建模有没有用实 ...

关键时候这个方法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点基准面,点菜单中的-插入-镜像零件(M),保存零件-选择断开与原有零件的连接

网友(点评):
实体、零件都好解决,主要是特征

网友:
直接草图里镜像,把原来位置的线条弄成构造线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