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内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7-06-22):
(图片)

网友A:
慢慢钻、火花、通孔管子封头

网友(点评):
在车床把零件用三抓卡盘夹住, 把钻头夹在车床尾座上,反转就可以了。正负0.1mm的精度很容易。

网友(点评):
正负0.01

网友(点评):
0.01铰刀的话也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
后加工,机械手上料,精车内孔。正负0.006都可以。

网友:
给那些加工师傅,他们看到图纸马上就会做好。

网友B:
粗糙度表达的是什么位置呢

网友C:
18.5尺寸是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钻、火花、通孔管子封头

要上绞刀,钻头钻下去粗糙度不能保证,而且会比钻头尺寸大0.1,最后加工的
成品是带锥度的,关键这玩意还是奥氏体不修改,比较粘刀,冷却不好粗糙度难
保证,还伤刀,这就恶心了。
3#有说用车刀车的,10毫米的孔,奥氏体不锈钢,估计车2个就要换刀片,刀具
专门订购不说,还要保证刀具强度,不然震刀震的笑尿了,而且这么细的刀,刀
片,螺丝,刀体成本很感人。8000件就上自动化...脑抽。
是我就上夹具,枪钻直接怼上去,成本再大批量的情况下,问题不大。
这张图也有问题,18.5和19这2个尺寸少一个直径符号,跨距尺寸,既然槽给了3处,其他位置尺寸既然一样也可以这么给,居然还14 14给出来,还漏一个...难道漏掉那个是开环,保了其他尺寸,那个跨距就是不要了,随便干?

网友:
首先粘刀很不好钻,其次这种深孔还0.01的公差,看来只能放大招拿出我以前设计的珩磨机了

网友:
内孔∅10±0.01深60,6倍径,材料为不锈钢,难度不小
针对内孔基本思路:钻(硬质合金钻头)-镗(更好保证圆柱度,也可以扩孔,但扩孔钻精度刚性要好)-铰,合适的切削参数,尤其铰孔(单边约0.05)
冷却润滑液很重要,一定要选择合适的;

网友:
钻孔后精铰是否可行,这样方便且成本低

网友:
棒料加工,粗车外圆,钻内孔,精绞内孔,然后精车外圆和槽,最后切断。

网友:
这个不难的,钻头钻孔后,留余量用硬质合金立铣刀过一刀,保证其直线度,再用铰刀加工,完全能达到要求。注意用硬质合金立铣刀过一刀这一步不能省,否则孔的直线度无法保证,铰刀加工余量也无法达到统一,进而影响铰刀加工精度。还要注意使用合适的冷却润滑渡。

网友:
这么深,精度又高。材料又是不锈钢,必须考虑粘刀问题。
既然是批量,若对材料的硬度要求不高,对材料进行固溶处理,减轻粘刀问题,不然做十件废5件,加一把刀,这成本感人。
固溶处理后,要怎么加工就好处理了是镗是铰都可达到。

楼主:
对六方要求不高,询问材料商处有19X19六棱钢,可以直买现成的,那样只需要加工外圆槽平长度和加工内孔了,各位朋友说的让我学到不少,非常感谢。

网友:
CNC做夹具一个夹具加工20个先打孔再绞效率高的不要不要的,工作台放两个台虎钳固定夹具,夹具做四个两个干两个人工放工件等CNC做好拿下来把另外两个夹具放上,8000个小活啦

网友:
简单,加工工艺过程如下:
1、买六棱棒钢料
2、下料
3、车端面及槽
4、钻深孔,倒孔口角
5、镗孔(或扩孔)
6、铰孔
完成,OK!

网友D:
用可调铰刀就行,这精度不难,我们客户有过类似的加工问题

网友:
可调铰刀,增长知识了.可调铰刀的发明,节约了很多成本。

网友:
这东西真那么容易做? 是±0.01不是±0.1。怎么测量都还是个问题

网友(2017-08-25):
普通点么就车咯,没啥大要求

网友(2018-08-31):
先做通孔,压滚珠保证尺寸精度和表面粗糙度。然后闷底焊接。
我不做机加工,以前看到人家用钢柱挤压孔;

网友:
普通铰刀不耐用,还是先钻后车,或枪钻

网友:
7楼内行,其他基本都在胡咧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粗糙度表达的是什么位置呢

孔啥

网友(2025-09-03):
引用 网友D:
用可调铰刀就行,这精度不难,我们客户有过类似的加工问题

可调铰刀能做盲孔吗?我见过的好像只能做通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粗糙度表达的是什么位置呢

管内径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5尺寸是圆的吗?

是的,但重点不是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