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保持器的区别

楼主(2017-06-23):
请教一下,轴承里的保持器在材质怎么选用啊,不如说树脂材质的和不锈钢材质的,这俩个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保持器的材质有很多,关键是你要什么样的轴承,有什么样的要求。
不同种类的轴承相对应的轴承的保持架的选用各不相同的。

网友A:
这个我现场拆过,NSK 得都是不锈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现场拆过,NSK 得都是不锈钢的

这个说法有点绝对

网友:
轴承样本上有不同保持架材质,使用的工况,优势,缺点,铜的,不锈钢,胶木,尼龙,外圈引导,内圈引导,滚珠引导的区别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