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钣金中怎样做图示的切角

楼主(2017-06-23):
请教朋友们,在SOLIDWORKS钣金中怎样做这样的切角?附件图是我在PROE中做的,PROE中有一个边切开命令很方便的,SOLIDWORKS中要切除再做边法兰,不知大家有没有好方法。谢谢大家

网友A:
1,边线法兰后切除
2,平板模型后绘制折弯
3,实体转化到钣金

网友:
边线法兰后展开切除再折弯

网友B:
用边线法兰画,修改法兰草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边线法兰画,修改法兰草图就可以了

谢谢你,这样做是方便好多,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边线法兰后切除
2,平板模型后绘制折弯
3,实体转化到钣金

实体转化到钣金+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边线法兰画,修改法兰草图就可以了

这种方法比我原来做的好。

网友:
新手报道!
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