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塑料件开模对零件的要求

楼主(2017-06-23):
  各位,因为要接触塑料件开模,不太懂那些零件可以开模,哪些不可以,主要是想询问哪些结构不能开模

网友:
主要看你具体什么零件了,如果可以大概上传一下示意图就明确了。

网友A:
只要是塑胶结构基本都可以开模,但是你要保证的是你设计的塑胶结构符合模具开模要求,最基本的是能否出模,你要上传一下你的图才能看出能不能开模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塑胶结构基本都可以开模,但是你要保证的是你设计的塑胶结构符合模具开模要求,最基本的是能否出模, ...

嗯 好的 谢谢了 我也有点想当然了,以为有具体的说某些结构不能开模,看来还是要看整体的结构了

网友B:
塑料模不像冲压模讲究开模角度,一般冲压件负角不好做,但塑料模比较灵活基本上都可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模不像冲压模讲究开模角度,一般冲压件负角不好做,但塑料模比较灵活基本上都可以做的

嗯 那就好 嘿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