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步距角被细分后的问题

楼主(2017-06-23):
        提一个问题,(不考虑精度影响)假设步进马达步距角是1.8度,连接的丝杆导程为10mm,那么给1个脉冲,马达转动1.8度,丝杠的螺母前进0.05mm,
        此时我把步距角细分为2,那么给一个脉冲,马达转动0.9度,丝杆螺母前进0.025mm。
        我的问题是,此时我需要在0.025mm的位置进行停止定位,即让马达的转子停止在0.9度的位置。请问可以实现吗?

网友A:
想多了,精度是有电机本身决定的(布距角),跟驱动器细分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想一想把驱动器细分到几千份之一,那航天飞机都可以用普车制造了。细分只是改善电流变化,一点点改变,这样运行得会更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精度是有电机本身决定的(布距角),跟驱动器细分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想一想把驱动器细分到几千份之一 ...

  我也觉得定位精度是马达本身的步距角确定了,细分只是改善电流,但是有些人认为不是。想让精通步进的专家确认一下。
另外提一下细分角度不是越多越好,一是细分太多成本太高。并且细分太多的成本完全可以买伺服电机了。

网友B:
步距角指改变相位时的标准角度,是步进电机的一个参数,适当细分可提高定位精度,但有一定的限制,像楼主要求只是半步分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距角指改变相位时的标准角度,是步进电机的一个参数,适当细分可提高定位精度,但有一定的限制,像楼主要 ...

步进电机硬件决定了一个步距角之间的转子和定子是会产生力的,那么,驱动器细分,并没有改变电机硬件的转子和定子。
就是说,转子不可能停止在电机原步距角之间。

网友:
你没看过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所以有这结论。请仔细看看工作原理

网友C:
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没明白里面的知识。不过你要的目的完全可以实现,哪怕一个脉冲1微米都没有问题,我已经做过了。给一个脉冲步进电机动一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没明白里面的知识。不过你要的目的完全可以实现,哪怕一个脉冲1微米都没有问题,我已经 ...

你可能没明白我的问题。给1个脉冲前进1微米可以实现。如果给1个脉冲的时候,我需要停止在这个1微米的位置。假设步距角是1.8度,而这个脉冲转动的角度是0.9度,现在我要让马达停止,可以保持住这个1微米的位置吗?
    因为马达的硬件是1.8度的步距角,而现在马达的转子没有停留在1.8度的整数倍位置,即转子和定子间会产生力,转子应该会继续转到下个一个1.8度的整数倍位置停止,而不是在你的这个1个脉冲的1微米处停止。
    我的分析是否正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可能没明白我的问题。给1个脉冲前进1微米可以实现。如果给1个脉冲的时候,我需要停止在这个1微米的位置 ...

可以告诉你的是我就是停止在1微米处,至于你怎么分析去理解这个我目前没有这个知识给出答案,我自己也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告诉你的是我就是停止在1微米处,至于你怎么分析去理解这个我目前没有这个知识给出答案,我自己也在 ...

感谢你,看来我的观点有问题,我也需要深入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