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滚珠丝杆导程疑问

楼主(2017-06-23):
偶然有个疑问,滚珠丝杆竖直放置时,假设丝杆固定不动,丝杆螺母自由;那么问题来了,导程大的螺母容易下落还是导程小的容易下落(假设螺母质量相同)?或者两者没有关系

网友:
如果两个螺母外形尺寸和质量一样,我猜测是导程大的容易下落。因为导程大说明滚珠少,摩擦力也小。大家怎么看

网友:
把丝杆,螺纹线展开到平面,看螺纹线的坡度就知道了。

网友A:
参见如下公式,这样反过来看,应该是丝杆导程越小,越容易下滑

网友:
肯定导程大的容易下落

网友:
这个问题相当于:斜面上放一个物体,是角度大的容易下滑,还是角度小的容易下滑?

网友:
毫无疑问,当然是大导程的会滑落了,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呀!

网友(点评):
借此贴请教下兄台: 梯形丝杆的导程角 和 摩擦角容易算;但是 滚珠丝杆的怎么算? 滚珠丝杆的摩擦系数太小,理论上难自锁。但是见过挺多滚珠丝杆,静止时也不会直接掉落,特别是导程小,都要初始转动或者推动 静摩

网友B:
觉得应该要看螺旋线的数量吧,如果都是单条的话,那就是导程大的容易滑落

网友:
查一个名词“螺纹升角”,就知道那个更容易滑下来啦。。。

网友:
导程大的容易下落

网友:
肯定导程大的容易下落!细牙螺母防松牙!

网友:
赞同楼上的

网友:
肯定导程大的容易下落,同样重量倾斜角度小了向下分量就小了

网友:
应该是导程大的容易下落

楼主:
大部分人觉得导程大的容易下滑,但是好像都没有给出详细的计算过程

网友:
小导程难下落

网友(2017-09-22):
论滚珠丝杆的自锁性

网友:
螺纹升角有个自锁的临界点

网友:
大导程的吧

网友(2018-02-27):
我们是专门代理导轨丝杆的,你的问题楼上都没有回答正确,其实导程大小跟是否容易下落根本没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觉得应该要看螺旋线的数量吧,如果都是单条的话,那就是导程大的容易滑落

直径和导程 还有松紧度都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2018-03-31):
在重力的作用下都会下落,导程的大小决定螺母下落的速度,导程越大速度越快。

网友:
大的容易下滑

网友(2018-05-08):
引用 网友A:
参见如下公式,这样反过来看,应该是丝杆导程越小,越容易下滑

导程大的容易下滑。你看错了。如果螺母不带预紧的话才会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