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棍子一个动力是满足一个的扭矩串联其他两个也能带动吗?

楼主(2017-06-23):
关于动力串联计算的问题是几倍的关系还是简单的乘以系数?

设备是这样的!有三个棍子需要收到外向拉里,我的问题是这三个棍子我在计算中可以按照这个公式
M=Jα
算出一个的棍子需要多大电机减速机,问题是 我这三个棍子两两用链条链轮串联起来了,我是把总的扭矩加大一点还是在乘以3倍的负载扭矩啊?请看看最好给个例子最好,这个设备都是轴承链接的除了往棍子上缠绕纱线就没有什么大的摩擦力了!

楼主:
恩!看来我的重新描述一下!我的问题
1我想要是的需要的设备动力扭矩多大?有两种假设
2原理就是可以理解为在管上缠绕纱线,水平放置。
3我可以用M=Jα计算出单独驱动一个棍子的电机和动力为多少如下计算
J=38kg㎡   角加速度为432°/s2转换为弧度大约是7.53926rad/s2  最后加速扭矩大约为288.60N.m
一根外部纱线有900N 管道半径0.18m扭矩应该为162N.m
三根管外力就为486N.m

现在我有两种方式的做法
第一种就是认为如果我可以驱动一根管道旋转不算外力和摩擦力的话其他两根也可以驱动,也就有需要动力扭矩大于288.6+486=774.6就可以
第二种就是认为我需要驱动一个管道旋转就需要一个扭矩3个管我就得x3所以最终需要的是288.6*3+486=1351.8N.m

图片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科还是要点文字水平才能把问题说清

恩!看来我的重新描述一下!我的问题
1我想要是的需要的设备动力扭矩多大?有两种假设
2原理就是可以理解为在管上缠绕纱线,水平放置。
3我可以用M=Jα计算出单独驱动一个棍子的电机和动力为多少如下计算
J=38kg㎡   角加速度为432°/s2转换为弧度大约是7.53926rad/s2  最后加速扭矩大约为288.60N.m
一根外部纱线有900N 管道半径0.18m扭矩应该为162N.m
三根管外力就为486N.m

现在我有两种方式的做法
第一种就是认为如果我可以驱动一根管道旋转不算外力和摩擦力的话其他两根也可以驱动,也就有需要动力扭矩大于288.6+486=774.6就可以
第二种就是认为我需要驱动一个管道旋转就需要一个扭矩3个管我就得x3所以最终需要的是288.6*3+486=1351.8N.m

图片如下

网友A:
工科还是要点文字水平才能把问题说清

网友B:
  社区很多的求助帖、提问帖,经常突兀的抛出一个问题,有心解答的社友们也经常被搞得一头雾水。如果把社友的解答当作一个产品的话,那么,如何提问才能获得一个“合格产品”呢?
  要制造出好的产品,就需要好的工艺;想要得到一个合理的解答,自然也需要“工艺”,这个工艺的前提就是:1、条件!2、条件!3、还是条件!

  每一个提问,归纳起来无非三个要素:
  1、我想要什么?
  2、我有些什么?
  3、我该怎么做?

  怎样才能把这三个要素讲清楚呢?
  文字表达是有局限性的,比如我眼前放着一个简单的零件,我用文字把它描述出来,再要求其他人按文字描述来还原,往往是比较难的,因为信息传递也是有误差的。控制这个误差的最好方法就是:多采用所有人都共同认可的标准来表达,如图纸、照片、数据,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提供尽量详尽的条件。

  提问如同编工艺,有好工艺,才有好产品;有效提问,才能有效解答。

网友C:
估计你是要把三根棍子平等放置后,分别用二头的链条串起来。这样的话应该乘以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是要把三根棍子平等放置后,分别用二头的链条串起来。这样的话应该乘以3

您看看计算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社区很多的求助帖、提问帖,经常突兀的抛出一个问题,有心解答的社友们也经常被搞得一头雾水。如果把社 ...

我重新描述一下我的问题?您看看哪种结论是对的。还是两种都错了?加速时间为10s

网友A:
你只计算了一根的加速度扭矩是288,那应该要3根一起算上,因为是3根一起加速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计算了一根的加速度扭矩是288,那应该要3根一起算上,因为是3根一起加速的啊。

现在我有两种方式的做法
第一种就是认为如果我可以驱动一根管道旋转不算外力和摩擦力的话其他两根也可以驱动,也就有需要动力扭矩大于288.6+486=774.6就可以
第二种就是认为我需要驱动一个管道旋转就需要一个扭矩3个管我就得x3所以最终需要的是288.6*3+486=1351.8N.m

你也认为是第二种对吗?还是这两个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计算了一根的加速度扭矩是288,那应该要3根一起算上,因为是3根一起加速的啊。

三根管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有两种方式的做法
第一种就是认为如果我可以驱动一根管道旋转不算外力和摩擦力的话其他两根也可以 ...

肯定是要3根的加速度引起的扭矩一起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要3根的加速度引起的扭矩一起算

那就是认为第二种计算正确吗?看来这个比较靠谱啊!

网友:
对,但你的一根的加速度扭矩的算法就不知对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