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标准件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06-23):
各位坛友好!最近关于标准件的分辨产生了疑惑,个人以为像是螺栓等紧固件,滚动轴承,键,销这些是标准件。但是国家标准是GB/T的,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不是标准件,像螺栓等紧固件,滚动轴承,键,销这些可以不是标准件。同样可不可以理解为不是GB标准的,都是非标准件?还是不在标准规定范围内的才是非标件?

网友A:
楼主是想修改国家规定???????????

网友B:
个人认为,只要是在一定程度上被量产了的, 都算标准间。 只是有些是大范围的标准间,(国标)  有些是小范围的标准间(如某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想修改国家规定???????????

不是那个意思,问过公司前辈,有人说紧固件就是标准件,其他都不是!有的也说轴承,销什么的也是!个人理解是标准给详细数值的是不是可以视为标准件,在同一标准中,没有给定数值的就可以看做非标吧!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只要是在一定程度上被量产了的, 都算标准间。 只是有些是大范围的标准间,(国标)  有些是小范 ...

也就是说,能量产并能实现互换的件可以看做标准件,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能量产并能实现互换的件可以看做标准件,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   我司就有很多自制的件。我们也称做标准件。

网友:
GB/T只是提供一个依据一个规范有时也是一个强制标准,但标准件一定是指已有国标可循的。

网友:
国标  行标  企业内部标准   没必要纠结

网友:
在同一标准下能实现互换就可以认为是标准件。标准件的目的是减少无益的设计量,提高整体(社会)效率。所以也不能狭隘的说只有国标是标准。就比如大部分人都能设计设计轴承,但是你花钱买一个标准轴承省时省力省钱。

网友:
国标只是给定一个规则。理论说,你们厂子如果有用了很久的定制件,可视为企业的标准件,但是对于别人来说就是非标件。

网友:
我觉得吧,标准的制定并非短时间内形成的,是长时间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实行,然后进行推广,最后形成一定规模。国家标准一般是大家都能接受,使用方便的。国家标准所涉及的零件、部件是很多的。有国标其实是为了规范零件,减少零件类别。
关于楼主的问题,凡是不是国标所规定的尺寸的零件,比如M1.9的螺栓之类的就是非标件了,因为它不是被大家接受通用的。

网友:
GB/T是推介标准。GB是强制性标准,GB一般用在关于安全之类的,必须执行的
都是国家标准
标准件的意义就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的。总不能干个设备自己车个螺栓,弄个轴承吧
标准又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
比如在企业标准内的,不再GB里的也是标准件
大概的意思就是一群人在哪里讨论一下下,当然还是很严谨的。然后写个标准,大家就按这个选,厂家就按这个干。大家都省事。其实就是一个样本而已。
标准里没有的,比如螺栓长度超过GB规定,叫超标。不过现在,满大街都能买到超标的螺栓。

网友:
GB/T,也难怪你有这种想法。
依我看,很多带T有是存在历史原因的,因为那是完全按西方版翻入的现在的国际标准。

网友:
这些零件自己都可以设计的,但是价格是绝对超出标准件很多的,而且没有互换性

网友:
广义上:国标,部标,厂标,都可称为标准件。
狭义上:国标为标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