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焊接件加工后的公差问题

楼主(2017-06-23):
万能的大神,请教一下:我要做一个模组支架,焊接后上下端面上铣床加工(不做时效处理),那这样的加工后我要保证上面面的一个平行度,这个值取多少合适?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平行度是参考机床设计的,是不是对这个焊接要求有点严?如果按照焊接的一般平行度取值,是不是有点大了?

网友A:
不做时效处理变形较大,平行多要1.5底面到上面的尺寸公差0.02你觉得对吗

网友B:
这么大十个厚的板足够了,上下面15个厚也有余量了,公差靠机加保证,不高,要稳定还是焊后处理一下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十个厚的板足够了,上下面15个厚也有余量了,公差靠机加保证,不高,要稳定还是焊后处理一下的好。

大师,那我我这个平行度标注是按照什么标准选呢?

网友(点评):
尺寸公差±0.02,你的平行度最少就要保证在0.04以内,不然无法保证尺寸公差

网友C:
这个必须时效处理,否则两平面尺寸精度形位公差都不能预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必须时效处理,否则两平面尺寸精度形位公差都不能预计

现在就是头痛这个,自然时效太长了,非标件少,人工时效不好找。以你的看法,有啥好的处理办法吗?

网友(点评):
震动时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做时效处理变形较大,平行多要1.5底面到上面的尺寸公差0.02你觉得对吗

平行多要1.5底面到上面的尺寸公差0.02?这句话我不是很理解,1.5代表什么意思,公差0.02是不是太精密了,就是上面那个板做到0.02的公差都要求很高了。

网友D:
必须人工时效。要不然会变形的
找热处理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头痛这个,自然时效太长了,非标件少,人工时效不好找。以你的看法,有啥好的处理办法吗?

焊后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人工时效。要不然会变形的
找热处理厂

好的,谢谢!人工时效这块让公司想想办法。那时效处理后,上下面加工,平面度能做到多少呢

楼主:
退火处理还没试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大师有这样处理过的案例吗,说说下效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做时效处理变形较大,平行多要1.5底面到上面的尺寸公差0.02你觉得对吗

位置公差》形状公差,没毛病。

网友E:
如果真是1.5的平行度,又是焊接后退火加工,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位置公差》形状公差,没毛病。

公差等级在3-4直接,这个焊接能达到这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真是1.5的平行度,又是焊接后退火加工,完全可以。

焊接后退火加工,按照你的经验,实际能到到多少呢

网友F:
不知楼主,负载与速度大概是多少,如果说不大的话,就可以直按用铝型材来联接,
再用铣床加工两个面,平行度大概在0.1-0.15之间,距离公差大概在正负0.05

网友G:
368+-0.02的尺寸本身无法实现。不行度至少是地半。怎么标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公差等级在3-4直接,这个焊接能达到这么高的?

3-4级,你造飞机啊!!!看单位,大哥那是 um!有个6七级精度等级就不错了。图纸上都是 mm 单位,不要乱标,表面电镀厚度除外。退火处理,只是把焊后内应力影响降低;后加工精度取决于加工方法。我觉的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H:
这活,一定得退火了,时效/震动效果都不好。
一般按7级精度,加工完成后,能达到10道左右,一段时间放置后,10-25道之间。
自重下垂。

我乱说的,别往心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楼主,负载与速度大概是多少,如果说不大的话,就可以直按用铝型材来联接,
再用铣床加工两个面,平行 ...

原来我们是用型材搭建的,受空间限制,采用80*80*2型材做立柱,上下是S45C 10mm镀硬铬,悬臂设计,加上我们85模组,内部是标准单轨,运动的时候有蛮大的晃动量,所以想改用焊接的来做。我看很多设备模组支架搭建都是这种型材搭建,只不过别人是采用的是龙门架结构,相对来说牢固很多。负载3kg,速度大概在300mm/s.速度和负载应该不大,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负载侧面悬臂出去有250mm这样,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368+-0.02的尺寸本身无法实现。不行度至少是地半。怎么标啊

恩恩,这个368公差确实是我不明白,这样标注是为了请教论坛的前辈们,没有参考标准,见谅。依据大师高见,这个零件怎么标注合理呢?准备采用焊接-退火-机加工平端面,这样的精度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点评):
执行铣床加工一般尺寸精度能够达到9-10级,平行度按尺寸公差的1/2---1/3进行标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3-4级,你造飞机啊!!!看单位,大哥那是 um!有个6七级精度等级就不错了。图纸上都是 mm 单位,不要乱 ...

大哥,后半部分我很认同你的看法,前半部分是我回复别人给出的一个公差值,对照设计手册查出来的公差等级3-4级,为的是回复别人,提出我的疑问。我对这个3-4公差等级,我也是很怀疑的,机床设计的等级也不过如此。具体的前后,可以看前面的给我解答疑惑的群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活,一定得退火了,时效/震动效果都不好。
一般按7级精度,加工完成后,能达到10道左右,一段时间放置后 ...

大哥说笑了,能指出这么细的至少不是乱说的。刚刚我对照了一下设计手册,刚加工好的精度能到公差等级7级,这个问题不大,就是后期的焊接应力心里没啥谱。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恩,这个368公差确实是我不明白,这样标注是为了请教论坛的前辈们,没有参考标准,见谅。依据大师高见 ...

谢谢你,这个参考比较符合我们现有供应商的加工能力。

楼主:
好的,现在也是准备采用这个方式处理,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人工时效这块让公司想想办法。那时效处理后,上下面加工,平面度能做到多少呢

要看你使用情况的,388正负0.02的公差,平行度怎么可能1.5!

网友J:
焊接件如果需要焊后机加工,只需按照需要提出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看你使用情况的,388正负0.02的公差,平行度怎么可能1.5!

399正负0.02的公差是这个是没依据的,我是先加上去发论坛求助好请教的,平行度的1.5是参考焊接加工的一般标准,感觉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焊接件如果需要焊后机加工,只需按照需要提出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要求。

大神,这个要求有参考的标准吗?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参考哪个标准,焊接标准还是机加标准

网友(点评):
你设计,就按照机加工标准。 焊接结构工艺工程师按焊接件标准。 当然,作为设计工程师,也应该了解焊接标准。

网友K:
铣床加工面先得有个基准,你上下两个面的平行度就靠床子来保证

网友L:
可以用振动时效,只要2小时就可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K:
铣床加工面先得有个基准,你上下两个面的平行度就靠床子来保证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用振动时效,只要2小时就可完成

振动时效,这个需要看看我们供应商那边实力怎么样了。谢谢!

网友(2017-08-21):
敢问现在楼主的问题怎么样了,处理办法能满足实际使用吗

网友:
可以选用合适的铝型材,来做模组支架,原理一样,组装好后上铣床加工,保证平面度,尺寸公差正负0.02,是不是有点要求太高了,

网友:
这种立柱我们这儿比较常见,我们这边标注的时候上下两个加工面之间的公差给正负0.1,表面粗糙度3.2,平行度一般不给,焊后去应力退火,喷色漆。

网友:
你这正负0。02是为了什么?如果没有必要可以自由公差或者8.9级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