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材料耐磨性和韧性的争论

楼主(2017-06-23):
有一个非标设计,需要用到提升的动作,于是我就设计成4导杆+直线轴承用气缸提升.考虑到整体重量,我全套基本上都采用了6061的铝合金,单这4根导杆采用7075,表面阳极氧化.设备总体才24KG左右.设备都装好了,准备发货了.领导觉得这4根导杆用铝的给人感觉强度不够.要求更换成高韧性耐磨的材料.
于是改图纸,改成45#调质镀硬铬,上海地区没镀铬的了.渗氮,据说厂家实力差效果并不好.最后要求表面淬火后镀装饰铬.
一看要表面处理.领导觉得成本高,耗时久,来不及.最终拍板用了304不锈钢.不用表面处理,看上去给人感觉硬很多.
我就像看看大家的意见

PS:关于设备提升的使用频率.大概40次/分钟.

网友:
如果用的是滚珠直线轴承导杆必须是淬火的,否则很快就会在导杆上拉出几条槽,可订购米思米的导杆或淬火磨好后发黑

网友:
都不行,太软了很快就会磨出印了。。。。。。。。

网友A:
买镀硬铬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镀硬铬光杆。

有个台阶,光杆还是要车或者磨.不如料棒从新加工.

网友:
导柱用铝的,而且还要滑动?有人用过吗?至少我不敢用。。。

网友:
我倒觉得,直接买加硬的镀铬光轴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台阶,光杆还是要车或者磨.不如料棒从新加工.

台阶可以考虑拼接

网友:
S45C都不行更别说铝合金了,SKD11热处理到60HRC左右应该可以,或者参照米思米轴类材质就处理方式

网友:
铝的肯定不行,买镀铬的光轴

网友:
怎么会想到用铝的

网友:
想不通,导杆还要自己做,更想不明白的是导杆还要用铝做。一般的思路,都是确定机构以后,就分析哪些零件可以采用市场上可选用的零件,而且是尽可能的用市场上方便采购的零件,再设计非标件将这些零件连接起来。非标,指的是功能非标,不是设计非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