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上规则均匀分布孔如何画

楼主(2017-06-23):
均匀分布的,求教大神们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说的均匀分布具体指的是什么?是指由规律分布吗?还是说各向视图的分布密集程度一致?如足球。(楼主贴图也不是这一类的,只是有一定规律的分布)规律分布的话,这图应该也算

网友B:
阵列里有个填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阵列里有个填充试试。

不行 那个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说的均匀分布具体指的是什么?是指由规律分布吗?还是说各向视图的分布密集程度一致?如足球。( ...

确实贴图不是均匀像足球那样的,我腰的就是足球高尔夫尔的那种效果

网友:
只能运用计算器先算好再阵列

网友C:
http://www.cmiw.cn/thread-488148-1-1.html
參考如上,
另個如下是用球形螺線作曲線陣列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miw.cn/thread-488148-1-1.html
參考如上,
另個如下是用球形螺線作曲線陣列

好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cmiw.cn/thread-488148-1-1.html
參考如上,
另個如下是用球形螺線作曲線陣列

球形螺旋线怎么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球形螺旋线怎么画

http://www.cmiw.cn/thread-389204-1-1.html

參考如上用方程式,或是在3D草圖取兩個曲面的"正交曲線"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miw.cn/thread-488148-1-1.html
參考如上,
另個如下是用球形螺線作曲線陣列

网友D:
找不到孔的规律 ㅜ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不到孔的规律 ㅜㅜ

找到了嗎?
參考如下:

http://www.cmiw.cn/thread-488148-1-1.html

网友:
根据正N面体法则,球体上不可能有任意的均布的孔,除非孔数符合正N面体的顶点数。

网友:
果然不懂 ,学习了,抽空试验一下

网友:
全是大神 留个脚印 有时间慢慢学

网友:
前几日论坛里有个用软件画高尔夫球的,和楼主类似,楼主不妨找找看。

网友(2021-07-05):
1.做一个薄壁球体
2.加一个孔
3.圆周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