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布局草图的运动(有图)

楼主(2017-06-23):
不知道大家平时在做运动的时候,是否先由布局草图快再生成零件。,齿轮的运动怎么模拟呢?谢谢!

网友:
没用过,坐等大神分析

网友:
直接用标准间的齿轮模拟分析

网友:
再草图里有“牵引”约束,就是专门模拟齿轮运动的;而且不限于圆形,其他曲线也可以。

网友:
“牵引”约束。

网友:
我一般用草图块,和布局草图意思上差不多

网友:
如5#所述草图图快作“相切+牵引”之约束。

參考如下:

http://www.cmiw.cn/thread-43384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