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柱塞泵的旋向

楼主(2017-06-23):
现在正在做一个混凝土搅拌运输车,想选一个柱塞泵,直插入发动机取力口,但不敢确定泵的旋向,想请大师们指教一番

网友:
这个要问@只有快乐

网友:
不是谁说了算的,不能双向的都会有这个。

网友:
面对轴端,出油口在左侧,就是左旋。出油口在右侧,就是右旋。一般油口大的是进口,油口小的是出口。

网友:
与底盘厂家联系一下,看一下取力器的参数。我们用过的取力器有自带的也有自己配的,确定了取力器的旋向以后再来配蹦的旋向就行了。这个地方注意面对取力器输出轴端的旋向和蹦的旋向相反。

网友:
学习就会快了,感谢感谢

网友A:
搅拌车我常搞,常用的几个品牌的泵都是闭式泵,有型号就有旋向了,翻翻样本就得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搅拌车我常搞,常用的几个品牌的泵都是闭式泵,有型号就有旋向了,翻翻样本就得的事儿。

搅拌车你常搞?你搞过几种搅拌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搅拌车你常搞?你搞过几种搅拌车啊

从6方到16方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