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油缸推力角度设计

楼主(2017-06-23):
板载4.2吨,两边分别一个倾翻臂(参考铝棒铸造机,想翻90度),油缸用不用设计过板的中心?用125油缸,16mpa

网友A:
支点越远越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点越远越省力。

但是我油缸想用现有的,不想改行程。不知道怎样算够不够力。

网友B:
这是一个纯力学分析问题和液压没多大关系,楼主的固定点坐标位置没有,有用的尺寸几乎没有,算什么详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纯力学分析问题和液压没多大关系,楼主的固定点坐标位置没有,有用的尺寸几乎没有,算什么详图 ...

好的,我等下补上尺寸

楼主:
添加尺寸

网友:
纯力矩的计算,过不过中心自己核算一下吧。上面平台刚度够的话,油缸在哪儿无所谓。赞成5楼。

网友C:
算了一下,力矩刚好平衡。力矩还要再大点才可以。

网友:
长知识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了一下,力矩刚好平衡。力矩还要再大点才可以。

请问你算到是多少?我这油缸只有12T力。

补充内容 (2017-6-26 13:57):
所以你当时是按MPa算的吗,我现在用150油缸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点评):
125的缸,按16Mpa的压力算,也只有19吨左右的力。但一般最多按12Mpa来算。

楼主:
我换成150油缸怎样

网友(点评):
如果力臂或者角度不能改变,就只有增加缸径。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算到是多少?我这油缸只有12T力。

所以你当时是按MPa算的吗,我现在用150油缸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了一下,力矩刚好平衡。力矩还要再大点才可以。

按你的说法,我现在改成150油缸够吗?

补充内容 (2017-6-26 21:50):
我是不懂用什么方法算。

网友(点评):
你自己可以算一下,你觉得算的难度在哪里?

楼主:
请问是不是这样算的:1.006*sin20*120000(油缸推力)=41288N/M

网友(点评):
单位错了,应该N.M,你看一下角度对不对,和你首层的好像不一样

网友(点评):
如果缸是150的,推力也不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不是这样算的:1.006*sin20*120000(油缸推力)=41288N/M

@淡然

网友D:
12MPA是油压不是油缸推力

F=12*10^6*3.14(125/2)^2*10^-6=14.7T  油缸压力
M1=F*sin20*1.006=5*10^4N*M  油缸对平板的翻转力距
M2=4.2*10^4*0.5=2.1*10^4N*M  平板的的翻转负载(假定平板负载的重心在中间处)

目测了一下  你的油缸下边的铰接点位置可以根据平板的翻转路径结合油缸的行程重新核算一下   感觉定的不太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MPA是油压不是油缸推力

F=12*10^6*3.14(125/2)^2*10^-6=14.7T  油缸压力

回复1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MPA是油压不是油缸推力

F=12*10^6*3.14(125/2)^2*10^-6=14.7T  油缸压力

谢谢了,油缸只有12T推力。其他都是现在有的,我想知道够不够力矩将平板翻90度,分别在平板的两边放1个油缸,应该够了吧。

楼主(2017-09-25):
引用 网友D:
12MPA是油压不是油缸推力

F=12*10^6*3.14(125/2)^2*10^-6=14.7T  油缸压力

一个油缸能推5吨?

网友(2019-01-13):
确实缺少有用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