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交叉孔的飞边毛刺?

楼主(2017-06-23):
一根轴,中心直径为5的通孔,在轴的直径方向上有个直径为3的小孔,与直径为5的孔形成交叉孔,请问如何去除交叉孔的飞边?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求教!

网友A:
用个圆挫刀蹭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圆挫刀蹭蹭吧

轴长200多,交叉孔差不多在中心位置,有那么长的锉刀?而且用锉刀也不适合批量生产啊

网友:
自己磨个钻头,前段带一小段直径3的,后面的杆小于3,用手钻带着蹭蹭就可以了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481794-1-1.html
这种倒角可以参考一下,估计价格不菲,国内有做的

网友:
在网上搜“内孔倒角去毛刺刀具”,跟钻头的用法一样过一下毛刺就能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481794-1-1.html
这种倒角可以参考一下,估计价格不菲,国内有做的

这是零件图,中心是直径5的孔,径向孔为3,现在加工工艺是先钻5的孔,后钻3的孔。这样会在交叉处内侧产生毛刺,我想改变一下加工方法,先钻3的孔,后钻中心5的孔,这样毛刺会不会好点。但是如果这样改的话,在钻中心孔的时候,钻头钻到径向孔的时候钻头部分是不切削的,会不会对钻头有影响?

网友:
我这边是6和8相交,用的是刮刀。以色列NOGA的产品。你的孔太小了,要么去买米思米的BHTCM310003去毛刺刷处理,要么去IMSG308103刷子处理。

网友:
只能先要毛刺小下来:加一刀10丝左右的扩孔。然后采取上面大家讲的方法

网友:
这个与汽车曲轴油孔去毛刺一样,汽车行业用的是机器人带日本进口去毛刺刀柄,用球头铣刀去毛刺,关键是这么细长的刀不好买,国内还没找到,日本进口也要非标订购,每次遇到这样的项目因为买不到刀我只好放弃,眼睁睁让那些与日方有合作的公司抢去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零件图,中心是直径5的孔,径向孔为3,现在加工工艺是先钻5的孔,后钻3的孔。这样会在交叉处内侧产生 ...

如果径向孔先钻的话,轴向孔钻削一定会有影响的,容易折断钻头,所以最好不要这样做径向孔的钻头尽量用新的,锋利点的,钻通之后,原位置空转一会儿,然后再退出来,毛刺会小点吧,但是不会没有的

网友:
要看你的表面光洁度要求,要求不高,可以用钢丝刷去毛刺!

网友:
钻好的洞里塞个棒子撑起来,再钻侧面的洞,没刺还不折钻头

网友:
我们都是用钻头投一下

网友:
我都是钻完小孔后再用5MM钻头过下就差不多干净了

网友:
超声波去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