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由轴颈选择轴承的问题?

楼主(2017-06-23):
大家好,请问一下手册上讲小轴颈一般采用球轴承,大轴颈一般采用滚子轴承,这是处于什么考虑的呢?安装尺寸还是承载能力?

网友A:
转速,承载能力,其实你说的这两者也没什么必然关系。

网友B:
综合考虑吧,有时候轻载极限尺寸的,还会用滚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承载能力,其实你说的这两者也没什么必然关系。

谢谢回复。  转速、承载能力可以理解,主要是看到手册上说到“小轴颈一般用球轴承,大轴承一般用滚子轴承”,想不通所以上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综合考虑吧,有时候轻载极限尺寸的,还会用滚针……

谢谢回复。  转速、承载能力可以理解,主要是看到手册上说到“小轴颈一般用球轴承,大轴承一般用滚子轴承”,想不通所以上来问问,想知道作者是出于什么原因得出这个结论的。

网友:
有承载方面的原因,滚子轴承承载比球轴承好。一般来说大轴颈载荷要大于小轴颈的……

网友:
多半是承压载的问题。 你想想为什么要用大轴颈呢? 肯定是承载大,轴颈才选的大

网友:
承载能力是主要考虑因素,滚子轴承比球轴承承载能力大很多

网友:
应该是考虑承载力,和作用力的方向

网友:
考虑承载能力

网友(2018-05-29):
承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