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泳漆和静电喷涂漆的防锈能力如何?

楼主(2017-06-24):
家里面厨房和卫生间里的金属架子都是镀镍的钢丝做的。几年下来都开始起皮生锈了。单位里刚好有静电喷涂机和电泳漆处理设备。都是用于冲压金属件表面处理的。想问询下各位,哪种处理后的防锈效果要好啊?膜厚多少最佳?

网友:
电泳漆好多了

网友:
你不把膜刮伤,那可以说是你半辈子防锈可以的。把膜刮伤了,那里面的基材是碳钢,也很容易生锈的。

网友:
以前听说过一个“阴极电泳涂”的工艺,是日本五十铃用在汽车钣金材料的防锈工艺,好像这种方法,可以让漆面渗进金属里一点点,有比较好的结合效果,所以防锈能力更突出。

网友:
1 静电喷塑:利用静电吸附原理,在工作的表面均匀的喷上一层粉末涂料。
            表面处理常规用到的工艺,相对比较好控制,成本低。
           优点:镀层均匀,附着力强,使零件延长使用寿命,耐腐蚀性强。
2 电泳:电泳是电泳涂料在阴阳两极,施加于电压作用下,带电荷之涂料离子移动到阴极, 并与阴极表面所产生之碱性作用形成不溶解物,沉积于工件表面。
            优点:色泽鲜艳,很强的视觉冲击力,表面光洁度好,有较好的耐水防潮湿性能。

网友:
静电喷涂从微观上看, 是 很多油漆颗粒堆积在基材表面, 油漆颗粒之间会有微孔通道. 这些微孔通道会连通基材表面和外界环境.

而 电泳涂层则可以在基材表面形成致密的保护层.

因此 电泳涂层的防锈效果好与 静电喷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