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出图遇到这个问题,图纸保存后打开,多出一个错位重叠的图形

楼主(2017-06-24):
弄展开图来着,保存时还好好的,但打开后变成这样如下图这样,多了一个错开重叠的图形,像是复制了一份到旁边一样,但我没有进行过复制。有大神知道怎么处理这种问题吗?

楼主:
问题补充,展开图是solidworks转过来的,文字原本也是转出来的如图所示的2位置的文字,是个块。后来改成1的文字是cad中自己新写的,这个多出来的错位的图形,两个文字的文本不一样。不知道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和这个solidworks转出来的文字块有关。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443759-1-1.html看看这个办法有用没,我感觉你的字体也有问题,要设置一下,展开图就不太明白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443759-1-1.html看看这个办法有用没,我感觉你的字体也有问题,要设置一下,展 ...

嗯,字体是有问题,但那个是解决字体问题的帖子,我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

网友B(2017-07-31):
你需要SW 转CAD 的各项设置,具体请到三维网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SW 转CAD 的各项设置,具体请到三维网里找

SW转CAD没问题,那个多出来的是后期整理CAD,不知道怎么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