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铸件市场价大概多少钱?开模费用多少?

楼主(2017-06-24):
这个一个主轴的安装座,总重量约140KG

网友A:
1KG7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KG7块

开模费用贵吗?

网友A:
钢模5~6W,你这个应该能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模5~6W,你这个应该能便宜点

我可能只要用一次,有其他价格比较低的办法吗?安装座的形状不是这样也可以

网友B:
用沙模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沙模便宜点

大概多少清楚吗

网友:
HT150材料通常5元左右一公斤。可以挖腔造型完成,估计也只需3-400百元的板模费吧。

网友:
模具只用一次的话有点可惜了,不如找个形状尺寸差不多的铸件进行改造,费用不会高到那里去的

网友:
只要用一次 还不如焊接划算

网友:
只做一次量不大可以开消失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