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硬铬与其本体材料的硬度有要求吗

楼主(2017-06-24):
如题:
 现在我们有个零件本体硬度是HRC55°,尺寸小了点,准备送过去镀硬铬。
镀铬厂家说本体硬度不能大于HRC45°,要不然镀不上去,有这个说法吗?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对基体硬度是有要求,有相关标准,应该不是镀不上吧,是镀上了会爆掉,效果不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基体硬度是有要求,有相关标准,应该不是镀不上吧,是镀上了会爆掉,效果不佳吧?

谢谢!

网友B:
我猜是因为氢脆的问题,55的钢材电镀后没有去氢,所以裂开了。。。厂家以后就不敢镀了

网友C:
能了解一下为什么还要镀硬铬吗?你们HRC55的话比硬度也少不了多少硬度了?只是为了美观?

网友(2017-08-28):
引用 网友A:
0000000000000000

太专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了解一下为什么还要镀硬铬吗?你们HRC55的话比硬度也少不了多少硬度了?只是为了美观?

楼主说了因为尺寸偏小呀。

网友:
这是工艺问题,不是技术问题啊

网友(2018-01-21):
还不如拿来喷涂一层WC涂层

网友D(2018-05-11):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因为氢脆的问题,55的钢材电镀后没有去氢,所以裂开了。。。厂家以后就不敢镀了

你好,版主,我想问一下沿海环境露天使用的轴(与铜石墨合金配合,偶尔会滑动,一年极端情况可能也就几次,设备使用时间期望是15年),表面处理怎么选择合适一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版主,我想问一下沿海环境露天使用的轴(与铜石墨合金配合,偶尔会滑动,一年极端情况可能也就几次 ...

沿海是在可以看见海水的海边使用,还是离海有一定距离的海边使用

轴类在海边使用,一般性镀硬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还有要求,可以使用热喷涂工艺试试看

我个人还是比较熟悉既定标准的表面处理选择,向这种设计性的建议,还是需要找更熟悉各种标准的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沿海是在可以看见海水的海边使用,还是离海有一定距离的海边使用

轴类在海边使用,一般性镀硬铬应该是 ...

恩恩,谢谢,使用环境的话,恶劣的情况是可以看见海水的海边使用,另外镀硬铬盐雾试验好像是48h,这个能满足吗?
我们尝试过QPQ,但是会有一点变形,QPQ宣传的优点是不易变形,
不知道版主对这个工艺是否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恩,谢谢,使用环境的话,恶劣的情况是可以看见海水的海边使用,另外镀硬铬盐雾试验好像是48h,这个能 ...

镀硬铬加上使用的时候的润滑油保护,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镀硬铬只有48小时盐雾?可以告诉我你们电镀膜厚是多少吗

QPQ加工轴类会变形?就算变形也应该很小,估计是你的量小,和别人的产品一起制作的吧,理论上QPQ肯定是会变形的,不要听广告上吹,只是看变形量你是否能够接受,它的精度肯定没有轴类镀硬铬后再去精磨好

网友(2021-12-30):
引用 网友A:
0000000000000000

专业

网友(2022-03-27):
延缓工件寿命

网友(2022-05-08):
引用 网友C:
能了解一下为什么还要镀硬铬吗?你们HRC55的话比硬度也少不了多少硬度了?只是为了美观?

镀硬铬主要是提高表面硬度,你看一下挖机的液压杆就知道了,光亮硬度高才使用寿命高

网友(2022-06-24):
之前我公司有一工件,就是镀硬铬。但是就是太浅了

网友:
大型镀铬件哪里有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