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结构,不锈钢钣金,用折弯机的常规办法能弄出来不?

楼主(2017-06-24):
如图所示,是两个钣金对接。

是用折弯机还是冲压的方法?

如果能用折弯机的话,是否需要特殊的模具?还是常用的模具就可以搞定

网友:
理解力太差,没看懂你的问题,看图左边那块肯定要用折弯模具的压的,国产机床上的折弯刀具1套大概1500左右(几年前的价格,现在价格不知道),安徽当涂这边很多这样的的厂家

网友:
上模具吧

没有具体尺寸谈工艺,约等于耍流氓

网友:
表示台阶高度不够,没法折

网友A:
左边的台阶,用正常的V形模具是无法完成的。要用到另外一种模具,一般叫做段差模具。

网友:
使用段差模具,可以通过调整垫片来调节台阶高度的那种。

网友(2017-11-11):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台阶,用正常的V形模具是无法完成的。要用到另外一种模具,一般叫做段差模具。

长知识了!

网友(2018-03-13):
涨知识了

网友:
楼下正解有图有真相,段差模

网友B:
段差模具的样式!

网友(2018-04-29):
厉害的 段差模

网友:
使用段差模具,可以通过调整垫片来调节台阶高度来实现相应的尺寸。

网友(2018-06-26):
用折弯机,段差模刀具可以加工的

网友(2019-04-09):
学习了,,顶一个。。能否考虑用类似冲压的方法,是不是冲压方式的成本高

网友(2019-06-04):
长知识了

网友(2024-12-24):
引用 网友B:
段差模具的样式!

学到了

网友(2025-02-12):
使用段差模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台阶,用正常的V形模具是无法完成的。要用到另外一种模具,一般叫做段差模具。

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