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如何选购刀具

楼主(2017-06-24):
大家好,小弟对加工中心刀具目前了解不是很多,我想选择一些刀具,望各位高手指点。加工设备牧野   加工材料:S136等硬质热处理材料   加工对象:100X200的板上能直接加工成镜面
以上需要,想选购一些刀具,了解有PCD、CBN。有高手推荐吗?谢谢!

网友:
我是专业PCD 与CBN生产厂家 , 加QQ691209045交流

网友A:
考虑你加工的零件可不可以使用一把刀具进行全部加工,然后根据加工工艺来选择精加工刀片和粗加工刀片。
可以看看山特的刀具技术指南

网友B:
没把握就找厂家招标交钥匙。

楼主:
另在提一点  表面的粗糙度也有要求越小越好 纳米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你加工的零件可不可以使用一把刀具进行全部加工,然后根据加工工艺来选择精加工刀片和粗加工刀片。
可 ...

可以在详细点嘛 比如你们加工刀具使用时间 加工后的表面粗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把握就找厂家招标交钥匙。

有好的厂家推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在详细点嘛 比如你们加工刀具使用时间 加工后的表面粗糙度

刀具选定之后,时间和粗糙度是可以根据工况或者图纸要求随时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具选定之后,时间和粗糙度是可以根据工况或者图纸要求随时调整的

感觉效果没有那么明显,加工面积大,导致刀具磨损量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效果没有那么明显,加工面积大,导致刀具磨损量大

表面加工面积大的话,可以选择机夹盘铣刀的

网友:
我是山特维克厂家,模具材料的精加工基本都是用的我们530材质,pcd和cbn并不合适。

网友:
找个刀具代理商  直接就解决了    比如我   。。。哈哈